[手持表] 福禄克15/17/18B+ 15/17B MAX,众仪225换前端滤波电容缩短尾数稳定时间

楼主(2022-11-08):
FLUKE福禄克 15B+,17B+,18B+,15B MAX,17B  MAX,以及相当多的0660方案的表,有个问题,就是读数的尾数稳定要很久,有的久到离谱!
以前就有网友发现更换一个更小的前端滤波电容就能大大缩短尾数稳定时间。最近众仪新品ZT-225同样有这个问题,进而网友联想到福禄克的表会不会也有效果,实际测试了一下,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福禄克的15/17系列!
这个前端滤波电容一般都是27nf,更换成1nf效果很明显!至于副作用,暂时没有发现有反馈副作用的!

网友A:
楼主厉害,如果不影响精度,是可以试一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如果不影响精度,是可以试一试的。

不影响精度。我不厉害,都是网友的探索,我只是实践

网友B:
有担心的可以买117、87V同款27n的C0G电容更换,效果杠杠的,立创一两元搞定

网友:
哈哈,换机滤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担心的可以买117、87V同款27n的C0G电容更换,效果杠杠的,立创一两元搞定

请问大师是这种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师是这种不?

是的5元一个,还不包邮,看一下体积大小哈.一般0603、0805很好装,1206恐怕得想办法塞进去了第一个1812会不会太过份了,能塞进去吗, 不行买个10N的也可以吧,可能有些信号干扰会加大点,也可以买二三个体积小的堆叠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5元一个,还不包邮,看一下体积大小哈.一般0603、0805很好装,1206恐怕得想办法塞进去了 ...

谢谢啊,先搞对类型,再挑封装、容量。

网友A:
修大师,发了个消息,可否方便时看看,谢谢。

网友:
等我买得起17B再回来学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大师,发了个消息,可否方便时看看,谢谢。

   看到了

网友:
楼主这也太厉害了,如果不影响精度的话,完全可以都改了。

网友:
厉害!万用表,一般不敢轻易改动调整。是否有影响,有待进一步留观。

网友:
我记得好像FS9721的福禄克17B也可以这样改,0660,FS9721,98024好像都是27NF,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好需要

网友:
不知道我的福禄克73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先收藏起来啦。

网友:
所以说有原理图 和没有的区别在这 ,有你可以分析,没有不知芯片看天书

网友:
刚好手头上有这块表,可以试试。

网友C:
大佬越老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越老练了,

我不是大佬,我只是跟着大佬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