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225万用表测电阻,电压,通断2极管档速度

楼主(2022-11-08):
众仪225万用表测电阻,电压,通断2极管档速度。 https://tieba.baidu.com/p/812773 ... e_lz=1#146032087423

网友:
有点慢呢,还得超频。

网友A:
这表到手就得改刀盘、换8M、换C14为C0G、换基准为6190A、换排阻.......果然很好玩

网友:
众仪225万用表测电阻,电压,通断2极管档速度。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A:
这表到手就得改刀盘、换8M、换C14为C0G、换基准为6190A、换排阻.......果然很好玩 ...

这个刀盘可以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