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 14 Pro充电时漏电?电笔检测机身有电流

楼主(2022-11-08):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给手机充电的时候使用,手似乎感觉到麻麻的。最近,有iPhone 14 Pro的用户反馈自己遇到了这个问题。据信号财经称,有用户拿着电笔在iPhone 14 Pro的外壳和摄像头区域检测,电笔都检测到电流。

也就是说,iPhone 14 Pro在充电的时候漏电。有网友解释称,由于智能手机的充电器都是双插头,也就是没有接地,所以会出现漏电。并称“手机都漏电,不信你测测”。

针对这个问题,有用户咨询了苹果官方客服。客服的解释是,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机壳电压,属正常情况。机壳电压比较低,不会对人产生影响。目前还没有收到漏电相关投诉。

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你会怎么处理呢?

网友:
解释有个卵用

网友:
电笔检测的不是电流,是电压。

网友:
寡闻了,原来电笔能检测电流啊
电笔会亮的条件只要交流五十伏就可以,感应电压也会亮

网友:
目前还没有收到漏电相关投诉。

这算不算是投诉?

网友:
这应该是充电器的问题吧,充电器隔离不到位

网友:
以前表笔测液晶显示器屏幕都亮的,要知道屏幕是塑料材质,非金属的。

无知不可怕,就怕文科搞理化。

网友:
Y电容漏电电流很小

网友:
漏电只与充电器有关,与手机无关。

网友:
这个算不是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