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有哪些二手笔记本主板支持磁盘阵列呢

楼主(2022-11-08):
有哪些二手笔记本主板支持磁盘阵列呢

最新想玩玩这个,看看速度怎么样

网友:
买雷电接口的笔记本和雷电接口的磁盘阵列就行

网友:
硬阵列基本是不太可能的,除非外置了。软阵列直接系统就能组,试过效果还不错的,不过没啥必要,毕竟笔记本你最多就两个盘,不是0就是1,要么速度一样,要么不安全,组raid最好3块盘以上才有意义,当然你要是单纯想备份数据的话两块组个1也不错

网友:
笔记本还要组RAID?不知LZ是要数据可靠性还是速度?貌似不容易实现。

网友A:
国内销售对笔记本很少见有双硬盘位的,近20年,只见过一款东芝对17寸,有两个硬盘位,至于能不能组RAID,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想用光驱位外接硬盘,估计基本上没可能。
对了,还有IBM的X系列,有一部分,双MSATA和正常硬盘位的双组合。

网友:
主板支持也只能外置,这个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销售对笔记本很少见有双硬盘位的,近20年,只见过一款东芝对17寸,有两个硬盘位,至于能不能组RAID,就 ...

sony VPCZ114GX/s 128G的是2个64G组成,可惜坏了。以前客户那里收回的

网友:
台式机也就能支持软raid  一般都是服务器才能组

网友:
acer S7、acer S5、asus ux301la、蓝天模具神舟/雷神/地球人/未来人类……

网友:
dell 灵越系列

网友(2022-12-11):
我用的 ausu B3302CEA,,,, 是13寸超薄本。 有2个nvme接口,可以直接组raid
另外,这个超薄本居然还可以扩展内存,爽死。 双雷电接口
国内对应的好像是 博文 系列,可以找人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