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准备绕个变压器,有啥经验请指点

楼主(2022-11-08):
准备绕个变压器,第一次做,制作过程有没有啥注意事项指点一二

网友A:
最好做个绕线的手摇架子,会方便很多。

网友B:
这么多抽头,看来是大工程哦,干嘛用滴?

网友C:
准备钱,过程中会不断投入的,做这个 做那个的。绕线机必备。还是买成品合适。

网友:
回复区好像跑题了

网友:
首先绕线机,然后各种规格漆包线,绝缘纸,高温胶带,绝缘清漆,黄腊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做个绕线的手摇架子,会方便很多。

圈数不多,线径粗,就做这一个,先手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抽头,看来是大工程哦,干嘛用滴?

抽头是旧的架子,不用。点焊机

网友D:
拆铁芯还得侵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铁芯还得侵漆吧

做完之后整体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钱,过程中会不断投入的,做这个 做那个的。绕线机必备。还是买成品合适。 ...

还好,就做这一个,折腾嘛

网友E:
点焊机? 初级用2.0搞个220圈,次级用70平方搞个5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焊机? 初级用2.0搞个220圈,次级用70平方搞个5圈

嗯,不过不是这个方案,2.0应该会跳闸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不过不是这个方案,2.0应该会跳闸

那是? 低压方案》

网友F:
貌似变压器有很多计算工程的,什么铁芯型号,铁芯尺寸,磁通,巴拉巴拉……反正我是只能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变压器有很多计算工程的,什么铁芯型号,铁芯尺寸,磁通,巴拉巴拉……反正我是只能帮顶了 ...

嗯  计算用料方面已经算是搞定了,就是想问问一些绕制过程的工艺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 低压方案》

不到6伏吧,想点铜带

网友:
我买了个4000W的隔离变压器,卖家说通电时候需要串个电阻等大功率东西再短接不然容易跳闸,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
自己diy变压器干啥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计算用料方面已经算是搞定了,就是想问问一些绕制过程的工艺细节

既然材料、数据都已经弄妥当,绕制时只需注意:1、初级每层的绝缘;2、初级的漆包线质量一定要有保障;3、绕制好以后,变压器铁芯一定要泡漆,要不然会有异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