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摄像头,怎么修改序列号?

楼主(2022-11-08):
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修改海康威视摄像头的序列号?谢谢

网友A:
50M的话,我只能跟你说拆开用编程器读出来,然后二进制软件修改,再重新编程烧录进去就改变完成了。
再要详细最少十倍追加了。
然后友情提示一,序列号改了,验证码也需要同步修改,不然海康或者萤石服务器不接受注册。
当然,本地用的话无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M的话,我只能跟你说拆开用编程器读出来,然后二进制软件修改,再重新编程烧录进去就改变完成了。
再要详 ...

如果得不到原用户解绑,好像无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得不到原用户解绑,好像无解的!

既然改了,你为啥非要改一个被绑定过的。。。写入一个没有绑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改了,你为啥非要改一个被绑定过的。。。写入一个没有绑定过的。。。 ...

那你这个是高手了,能自己造摄像头啊,不然没绑定过的为什么要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的话,我只能跟你说拆开用编程器读出来,然后二进制软件修改,再重新编程烧录进去就改变完成了。
再要详 ...

加了20倍,大神详细点指教一下,成功的话再增加打赏。纯小白,家里有几个摄像头不能用,听别人说可以改序列号添加。谢谢指教。

网友:
你要是几个摄像头改改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20倍,大神详细点指教一下,成功的话再增加打赏。纯小白,家里有几个摄像头不能用,听别人说可以改序 ...

应该是先把50给我,然后再问别的不是

网友C(2023-05-09):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把50给我,然后再问别的不是

我也尝试过改序列号,但是读出来好像是加密的。序列号是找到改好了,没有找到验证码在哪个位置。然后烧录进去后SADP搜到还是原来的序列号。从另外一个摄像头上全部读取烧录到这个摄像头,就可以改成和另一个摄像头相同的序列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M的话,我只能跟你说拆开用编程器读出来,然后二进制软件修改,再重新编程烧录进去就改变完成了。
再要详 ...

萤石的C6H最容易改。海康的就不会改了。

网友(2025-01-19):
引用 网友C:
我也尝试过改序列号,但是读出来好像是加密的。序列号是找到改好了,没有找到验证码在哪个位置。然后烧录 ...

好像是这样的,我也试过了

网友:
海康的加密过,就算复制同款的芯片还有验证,通不过,不用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