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电动车上的USB充电器,良心

楼主(2022-11-08):
今天路过一个电动车店,门外一台废车七零八落,在坐斗下发现了这个:手机充电器

拆下来,看看铭牌:输入36-100V,输出5v1A

普普通通的PCB

元件面:外壳LED孔的位置漏了个寂寞

良心产品,使用了输出变压器,隔离电源,再也不怕模块出问题烧毁手机了。使用的是XT AFDKQE 13?+光耦+431方案

芯片没有查到资料,丝印也不是很清楚。

输入有一个防反接二极管。
就这样,为拆而拣,一边吃灰去,感谢看完。

网友A:
很多手机充电器能直接 接到电车上用,不用费劲买这个

网友:
质量不错的转接头

网友B:
是电驴上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手机充电器能直接 接到电车上用,不用费劲买这个

哈哈,是小电驴。电动汽车还没沦落到七零八落丢大街的地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驴上用的吧?

是的,小电驴

网友C:
电动自行车专用

网友D:
我在别人的一台小电驴上见过这东西,没想到里面还有些料。

网友E:
这尺子很特别啊

网友F:
昨天还去了宁波鑫泰,现在已经换芯片方案了,仍然是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尺子很特别啊

2块买的PCB尺子,不是铝基板的,送双面洞洞板三块和0805电阻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自行车专用

电流小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别人的一台小电驴上见过这东西,没想到里面还有些料。

我原以为也是个啥模块。。。结果差不多就一个手机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还真没见过...

这电动车控制器被我拿了,没拆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还去了宁波鑫泰,现在已经换芯片方案了,仍然是隔离电源

至少也要5v3A才能解渴……

网友H:
我车上有个,不知道是不是隔离的,也没用过

网友:
这个是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车上有个,不知道是不是隔离的,也没用过

拆它,拆它,快拆,

网友:
块头太大,应该是后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