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透镜加低分辨率热成像是不是就可以用在电路板上了

楼主(2022-11-08):
已知这款热成像分辨率很低,不能用在电路维修上,透镜能让分辨提升两个加起来,是不是就是便宜能用的热成像,虽然视野会小

网友A:
不懂这个,会影响热成像吗?

网友:
透镜要专门的,貌似坛子里有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个,会影响热成像吗?

都有透镜吧,成像的范围应该变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透镜吧,成像的范围应该变小了吧

就是要减小视场啊,能看清楚更多的细节。

网友B:
个人过手不下50个热成像了。
你发的这个,加啥也不太行。32x32的分辨率。。。

说真的我过手最低的80x64海曼双光模组能对凑用,
有玩家32x24的插值成320x240说真的纯属是程序大力出的奇迹。

这个成品32x32估计是实际效果不会好于玩家自制的32x24.

超过500直接不用研究了。

不如找我买个便宜的160x120的入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过手不下50个热成像了。
你发的这个,加啥也不太行。32x32的分辨率。。。

我就弱弱的问一句,便宜的160X120多少钱?

网友:
不妨试试呢

网友:
32x32对成像来说像素太少,没有啥实用价值。镜头分辨率越高,视场越小

网友:
随便找个普通小DC,揭掉传感器前面盖的那张红外滤镜片,就可以尽情玩红外拍摄了

网友:
32x32像素,确实没有实用价值,像素太低了。

网友:
不好掌握把

网友:
想用,最低也得H10 某鱼800可以蹲到,加个硒化锌镜片100左右,就可以干活了, 这个有人科普过,分辨率就相当于底,底拍出来是模糊的,透镜放大也是模糊的,透镜只管放大,并不管画质,别说这32*32 就是64*64也干不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