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LED灯珠板上所有灯珠换成红外线灯珠行么?

楼主(2022-11-08):
交流LED灯珠板上所有灯珠换成红外线灯珠行么?废弃的220伏灯珠板散热不错都是串连的,驱动没有坏只是灯珠坏了,手头有些红外线灯珠,号称3瓦一个灯珠,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么?谢谢

网友:
灯板原来灯珠的电流是否跟要换的红外灯珠相同?

网友:
对,主要是电流电流……

网友:
你现在的灯电流比原来的大或相等就可以换

网友:
两种LED工作条件差距大,直接换肯定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