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USB的集线器敢用不?

楼主(2022-11-08):
多年前买的,当时记得是不好用,容易供电不足,就放在那里闲置了
最近缺个这种设备,用来插鼠标、键盘等的接收器,对供电也要求不高,就又翻出来用
但是没想到这玩意做工较差,直接就后盖裂开了,刚好拍一下
感觉电路板非常简单,线缆非常细,没有几根铜丝

整个电路板就一颗芯片
后来拿热熔胶给加固了一下,接到电脑,倒是也能用
就是不知道这个用着安全不安全

网友:
纤细的化可以在里面并联一个大电容,不过只是用与瞬间抗一下。还是换电线划算

网友A:
硬封的有啥不敢用的,换根好点的数据线就行了。

网友:
能用,鼠标键盘又没有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封的有啥不敢用的,换根好点的数据线就行了。

意思是这个做工还可以?
我昨天加了点热熔胶给固定了一下,没换线,反正也只是插一些无线鼠标接收器之类,对电源要求也不高

网友:
只要不是牛屎芯片我觉得都还好。

网友:
不接U盘 硬盘  怕啥  接个鼠标键盘啥的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还用的硬封芯片就不错了,有的是直接4个插座并联的

网友:
还好,是硬封装的,不是牛屎芯片。放心用就是,但是最好换根好点的USB线。。。

网友:
就是电路USB线差了点,硬封芯片可以用的

楼主:
这个其实插上之后还是挺酷眩,每个usb接口都有个蓝盈盈的灯

网友:
为什么不敢用呢,反正不用存储设备,管它呢。

网友:
放心大胆用就是

网友:
这类USB HUB只适合小电流设备使用。

网友:
接个鼠标键盘啥的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接上普通键鼠能用,偶尔插U盘。比软封装芯片好点。

网友:
接个U盘、鼠标什么的还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这个做工还可以?
我昨天加了点热熔胶给固定了一下,没换线,反正也只是插一些无线鼠标接收器之类 ...

不是做工可以,是芯片还不错
做工嘛能省的不能省的都给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做工可以,是芯片还不错
做工嘛能省的不能省的都给省了

这个芯片是个啥芯片?我用手机微距镜头也拍不清楚

网友:
现在便宜的 要么四个插座直接并联,要么是非常差的牛屎芯片,线也细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