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不完全拆解康巴丝电波钟表芯

楼主(2022-11-08):
在某宝上发现这货要70多元呢,刚开始怕拆坏了没舍得拆,终于下决心,以解好奇之心。看到大家的回复,忘给大家说了,这是教室内高考等各种大型考试专用表,精确度可以信任。

正面

反面

卸下电池仓的2个螺丝,惊讶的看到2032的身影,也好理解,没有外部电池的话靠内部电池记忆时间。

有两个线圈。没再敢往下拆解,希望大家理解。

能分离开,卡口的形式。

之前想单独看一下线圈,结果怎么也拿不下来,这次明白了,有个螺丝把它们拧在了一块。
===============

这次收获不小,CR2032电池没有电了。

看到这一排触点,是供二次开发用的,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
另外,我对2032的电池作用理解的正确吗?

网友:
我买个杂牌的47,用了几年了挺好的

网友:
这东西  真不错  现在网络普及网络对时

网友:
国内信号还没有完全覆盖....

网友A:
这东西 会不会接收的不准导致时间差个几十甚至几百 毫秒。。。。
今天去做核酸,发现我和我爱人手机上的 吉祥码 上面的时间 后面秒 跳的不一样,要差那么个半秒左右。。应该是为了防拿个截图照片去扫码做核酸 新升级的,升级后打开吉祥码,还有语音 :“吉祥码来了” 然后二维码上方 一个实时时钟,时、分是绿色的,秒是红色的,非常显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 会不会接收的不准导致时间差个几十甚至几百 毫秒。。。。
今天去做核酸,发现我和我爱人手机上的 吉 ...

不会,这东西只要接收到信号就不会错,接收到校时码后有误差验证程序来消除误差

网友:
没用过这种表芯,这东西能随便拆开吗?我记得看说明机芯安装表针前,有个定位销不能拔下来,一拔下来表针不好校准了

网友:
彻底拆开看看电波授时模块,顺便长点姿势。

网友C:
室内能收波吗?这么大的天线,收波能力咋样啊?

网友:
腕表也能接受电波校时,不知里面的磁棒线圈有多大!

网友:
石英表走时挺精准的,没必要电波授时,太耗电

网友:
不值这个价,带网络更新的都没这么贵

网友:
这个比较准,使用还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东西只要接收到信号就不会错,接收到校时码后有误差验证程序来消除误差 ...

那就是  电信 和  联通 的时间不完全一致。。。

网友:
这个钟肯定准,不知道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这种东西现在也是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室内能收波吗?这么大的天线,收波能力咋样啊?

我买了两个,两个院子每个院子配一个。用太阳能加锂电池和降压模块给电波钟供电。都在屋里,分秒不差,坐标安徽淮北

网友:
才知道电波表表芯还有一个内置记忆电池。

网友:
这个如果是正牌的康巴斯那就很可以了,老康巴斯的机芯30多年了还精准的很。
话说内部2个马达是干啥的?有带日历拨盘吗?

网友:
这东西  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