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耳朵STD-3024S交流变压器拆解,坑货跳闸三次。

楼主(2022-11-08):
监控球机需要使用AC24V电源。这次翻东西时顺带找到两个24V的一并带来测试,测试好了备好线再回去装。找出这个电源的时候,习惯性按线颜色上面棕蓝输入220V下面红黑输出24V接好插头,结果跳闸了。赶紧测试线是不是短路,然后拆开外壳看了也没多大问题,就是线有点破皮而已。
第二次测试又跳闸了。怀疑变压器有问题,又拿出另一个接上还是跳闸。
但是看到另一个变压器线的颜色,瞬间就怀疑有鬼。重新大胆把线接到变压器另一头,没跳,测试24V正常。
这到底是工厂的问题还是安装人员后期又改动重新缠绕变压器?但是变压器看起来不像是后缠的哦。难道是假货山货?菲律宾Family workshops ?

变压器之前是放反了,刚拿到时棕色蓝色线原本在上,我调整变压器之后才拍的照片,
估计是雨水烧坏球机后被人打开重新安装过变压器。球机烧坏的地方可以看我之前帖子
现在依旧是红黑输入220V,棕蓝输出24V。

外观很脏,本来是有个铁箱子把所以东西装一起固定在电线杆上,外界只有220V电线接入箱体。

看到这线,还不是小儿科,门外汉都知道怎么接线,事实上坑货真坑。

第一次跳闸时还测试了线的阻值,输入线0.14左右跳动(表笔后买的)

输出线是0.10左右,由于自己没有基础知识。再次判断错误,以为这个阻值就是输入端。

拆开后锈迹斑斑,应该是铁箱子固定在电线杆上又没有防护导致雨水灌进去了,还好只是这个电源锈了,里面的录像机等其它设备都没进水。

之前根据外壳标签和线的颜色判断输入输出,既然线接反了,会不会是变压器装反了?

这是第二个,输入 输出全是红黑线。冒险从下面接220V上面输出立马24V。

变压器上有数字的这一边是输入

对厂家和这个变压器一顿问候,然后开始整理线材和所需要的东西。
瞬间弄明白一个问题, 球机一般在是顶端最高处,地面1米多地方是录像机箱子和电源。再往下是走220V电线。
那么这变压器不就正是下面输入,上面输出么。
迷迷糊糊乱七八糟搞半天,不过我是在插座后面接了一对C20的空开,C20空开跳的时候,电箱那边C16的两个空开也一并跳了。
现在电源外壳贴标签写清楚输入还是输出,下次就不会再搞错了。万一不认真直接接到设备上,那就是大事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