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同本本的电池拆后的电池串并联(已经补充问题)

楼主(2022-11-08):
每个电池里是2并3串的6节18650电池。想把它们串并联成12V的电池,但是每个电池组的容量是不一样的。是应该把每个电池里的6节并联后再串联吗?还是怎么整??
手头上有5个本本的电池。。。
到底应该怎么弄最好,是下面 两个图,左边的好还是右边的好???使用 保护板进行  充放电 。。
是左边的好呢 ,还是右边的好呢。。 横向是串联,竖向是并联。1是一节本本电池里拆出来的,2是另一节,3是……

网友:
串并联组电池组,对电池内阻容量都有要求吧,不能随便来的吧

网友A:
要是用平衡充无所谓,想直接12V充还是算了吧。容量按串联容量中的最低的算。不要用于大功率,不然某些节电池可能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用平衡充无所谓,想直接12V充还是算了吧。容量按串联容量中的最低的算。不要用于大功率,不然某些节电 ...
肯定是要用 4串的 锂电保护板,然后再考虑怎么把输出电压整到12V。。
我是想问问是 相同容量的并联 再和其它容量的串联,还是不同容量的并联后再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要用 4串的 锂电保护板,然后再考虑怎么把输出电压整到12V。。
我是想问问是 相同容量的并联 再和其 ...

硬上不考虑充电方式内阻差异不大,相同容量串联再和不同容量并联可以马马虎虎用,放电电流不要太大,串联充电电流也要根据电池情况控制好

网友:
不同容量的并联,然后再串联,串联时,每组并联的电池容量要一样

网友:
电池内阻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参数。

网友:
先测测内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要用 4串的 锂电保护板,然后再考虑怎么把输出电压整到12V。。
我是想问问是 相同容量的并联 再和其 ...

12伏是三串的保护板吧?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要用 4串的 锂电保护板,然后再考虑怎么把输出电压整到12V。。
我是想问问是 相同容量的并联 再和其 ...

肯定先并后串,不然均衡板怎么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伏是三串的保护板吧?我也是来学习的

3串 是12.6V,用段时间电压就不够了。4串是16.8V,能够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
串联用,充电时每组单独充,就不会有问题,但是麻烦

网友:
想随便用用,随便接就行,想长期使用最好用相同数据的电池组装。现在简单用用就相近容量的电池并联后,再串联使用,使用时容量只能用到最低容量的电量。充电时要注意要使用平衡充充电。有那种10几20几元的平衡充内部是4056芯片的用着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笔记本电池放本本上充不了电,拿下来充电怎么充?

网友:
加保护板,电池组容量是最差的那节。。。

网友:
能用一阵子

网友:
不同品牌参数还是别加在一起了。

网友C:
关键的问题是芯片通讯的协议,锂电池随便,真的不行全部换新的电芯也没多少钱,但是这种协议是最重要的,一般人只会整电池而忽略了协议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问题是芯片通讯的协议,锂电池随便,真的不行全部换新的电芯也没多少钱,但是这种协议是最重要的,一 ...

5个本本的电池已经被我拆成了30个18650电池,这样的就和协议没关系了吧。我想要做个12V的备用电池(UPS)遇到停电啥的,给光猫,路由器,监控 供电。这些电池 闲着也是闲着。如果是需要买电池 就直接买 那种砖块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个本本的电池已经被我拆成了30个18650电池,这样的就和协议没关系了吧。我想要做个12V的备用电池(UPS) ...

一般情况下,旧电池内阻都很大。就算你重新组合后,临时能用也用不久,因为这些电芯没法保证一致性,即重新组合后由最差的那颗电芯决定整体,和木桶原理一样,除非你每个测试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