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再拆另外一个卡伯尔4820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11-08):
『X拆解』再拆另外一个卡伯尔4820铅酸电池充电器
两个充电器差不多,都是输出电压保护的,有个可控硅,哎。。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网友:
电动车上用的,都比较脏一些,需要常清理

网友:
最便宜的充电器,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网友A:
铅酸电池充电器本来也不需要复杂的工艺,但你要买个好用的却不容易。我买车子自带的也不好用。

网友:
有可控硅保护好啊

网友:
这个算好的了!

网友:
算规矩吧,不算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充电器本来也不需要复杂的工艺,但你要买个好用的却不容易。我买车子自带的也不好用。 ...

后面跟论坛一个爱好者一起做了铅酸均衡充,这些4820的充电器又可以放弃了

网友:
这个又是换壳的。。。

网友:
共模和热敏省了,该有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