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维修保养一块长年失修并进水的天梭机械腕表!

楼主(2022-11-08):
开始正文前,我还是想老生常谈,磨叽几句,交代一下喜欢和佩戴腕表的表友们。腕表佩戴时一定要注意防水!这几个月当中,接到的多块进水后需要维修保养的腕表,轻微的还好,严重的维修所产生的费用就比较高了。腕表的表壳防水性能是凭借橡胶密封圈,橡胶有时效性,时间久了后就变硬、变脆,起不到密封作用,所以表壳就没有丝毫的密封功能了。而且手表的表冠(俗称:把头)是表壳和外界的通道,此处由于天长日久容易积污纳垢,亦是表壳最容易渗漏的位置。官方是建议1-2年左右,去专业地方检测一下防水,2-3年检查机芯润滑情况。防水有问题需要修复表壳防水功能。不然,表壳起不到密封作用,机芯内的润滑油脂接触空气会加剧氧化失效。而且机芯内进水后也需要及时处理,不然基本几天时间内,机芯内的各种部件就会发生锈蚀。腕表除了外观件,例如表壳、表带这些经常接触外界的部件是不锈钢材质,其余机芯内部的部件大多是铜或者碳钢材质,碳钢热处理后硬度高,耐磨损,变形小,但是容易生锈相信大家是晓得地。表壳密封性达标就没问题,可失效后 那表壳各处缝隙就是四处漏风了,平时佩戴再不注意,那进水是毫无悬念的了。所以,定期检查和正确佩戴还是很有必要的。例如,表壳标注30-50米防水性能的腕表,尽量就不要碰水了,最好洗手也摘下来。定期用废弃的干燥牙刷,清理一下表后盖,表带和表壳、把头和表壳连接处缝隙的灰尘脏污,卫生正确的佩戴方式,是可相对的延长使用年限的。
坛友的这块天梭机械腕表,可以说是戴的挺惨的,收到后检查,把头位置进水严重,内部多个部件锈蚀,擒纵部件更惨烈,叉口居然都被宝石磨出半圆形豁口了。把管锈蚀,导致表壳安装位置亦锈蚀严重,安装位置的孔径变大,原装尺寸的把管已无法有效安装。只能使用316L不锈钢材料,自制加工制作非标尺寸的把管安装修复。

收到表友寄来的腕表

表针氧化严重,多处白色斑点。

日历内发现黑色颗粒物

记录外观表带信息

自动陀边缘锈蚀

大钢轮脏污明显

损坏的表扣,后续更换新的表扣。

拆下表带,开始拆解检查。

开启后盖

氧化锈蚀的自动陀

拆下自动陀

拆解自动系统,生锈的自动轮系。

显微镜下观察一下锈蚀情况。

润滑油脂干涸的宝石轴承。

拆解调速系统。

双圆盘宝石位置一片粉末状异物。

损伤的擒纵系统

红色箭头标注处为磨损的位置

锈蚀严重的把杆

锈蚀的部件

拆除指针。

氧化明显的指针

脏污的固机圈

脏污的日历盘

继续拆解

油脂和脏污碎屑混合的分轮。

锈蚀的日历部件

损坏的日历部件

锈蚀严重的手动系统

磨损严重的擒纵系统

轮系夹板,各宝石轴承均脏污严重。

锈蚀的轮系。

擒纵系统边缘清晰的一圈水渍干涸后的痕迹。

擒纵轴榫上一根长长的纤维毛发。

脏污锈蚀的部件

全部拆解完毕,疲软并由轻微变形的发条。

手工给锈蚀部件除锈。

机洗后再次手工清洗。

检查后放入防尘罩备用。

保养发条

红色箭头位置是为发条形变,为了考虑表友维修成本,暂时不做更换。

超声波清洗表壳,把管直接脱落下来。检查发现锈蚀严重。

表壳把管安装孔已腐蚀,直径变大。

用镊子就可以轻松取下,这个部件是紧配合安装,原装尺寸已无法正常安装,只能自己制作加工非标尺寸了。

选一段合适的316L不锈钢材料。

外圆车到合适尺寸,再打合适尺寸的孔。

倒角

切断

左侧为旧把管,右侧为加工制作好的新把管。

安装把管到表壳。

更换锈蚀的把杆。

找出原装配件更换。

对比一下

更换完成。

累了,休息了,明天继续。

机芯部件做防扩散处理。

开始点油组装。

更换瑞士原装擒纵部件。

清洗摆轮托钻。

初步上机测试,原机走时误差较大。

组装日历系统。

装回指针。

装机入壳。

误差测试,发条时间久了,疲软,有轻微影响到摆幅。

全自动自转仪定时测试。

测试完成,打包,可以继续为主人服务了。

谢谢观赏

网友:
看这帖子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A:
这一套如果全换新,费用会不会可以买一只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套如果全换新,费用会不会可以买一只新表

还没有达到。

网友:
放大观看的确藏污纳垢,清洗焕发青春!

网友:
围观一下肖大神修表

网友:
看这帖子就是一种享受,能弱弱问一下费用是多少吗

网友:
手表这东西比较麻烦,如果当它是个计时工具,什么场合都戴,那就很容易脏、损坏。如果当它是装饰品、甚至是奢侈品,估计需要时刻注意手放在哪里了。

网友:
萧神!有块女士石英表,新换电池也不耐用了,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修表轻车熟路~

网友:
这修表技术,厉害了

网友:
膜拜下大神!

网友:
大师出马立马药到病除利害

网友:
表专家又发贴享受维修过程谢谢

网友:
好手艺,这修表技术,厉害

网友:
好专业,修好这样的大概需要多少钱呀

网友:
听闻萧大侠素有起死回生之神术,果然名不虚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