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解一颗种植牙

楼主(2022-11-08):
没事发一颗种植牙,最近比较热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东西。

简单看一下分解图,从左到右依次是基台——》牙冠——》固定螺丝:

这个牙龈里面的就是种植体,俗称螺丝钉,植入在牙槽骨内:

这个就是把基台通过螺丝固定在种植体上的情形:

这个是安装好牙冠以后的样子:

口内的照片:
种植手术前:下颌大牙缺失

种植体植入后:

安装好牙冠后:

一张组合起来的样子(种植体没在图上):

种植体图片:外径5mm,长度8mm

谢谢观赏

网友:
贵是真的贵

网友:
几千元到手了。由于国家不将它纳入医保,使得这个行业就像眼镜片一样暴利!

网友:
听说种植牙后做核磁共震有点问题。

网友:
植牙后能用多久啊?

网友A:
长见识了,过程会痛吗?尤其是打洞安装种植体的时候

网友B:
要是人类能像要噬齿类动物那样就好了,不需要牙医了。

网友:
这玩意 还是3m的拉瓦比较溜 精度比国产高很多。

网友:
头一次见识种植牙的结构原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   可以见绍下种植体安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过程会痛吗?尤其是打洞安装种植体的时候

肯定,所以才会打麻药!

网友:
所谓的种植体,其实和家具上用的内外牙预埋螺母一样的结构

网友C:
曾经因为爱喝肥仔水“蝌蚪啃蜡”,以致牙齿受损。多次补牙经历,真是痛,特别是抽取牙神经,打了麻药都很痛。
也想过种牙,问了几家牙科,便宜的9K了,贵的12K。手术不能医保报销,只好补到不能再补再说。
还有,尽量不要去市人民医院的牙科,设备落后,技术太垃圾,一定要去省口腔医院才专业。
现在有个想法,网上买个种牙,再到私营牙医帮安装上去,估计能省不少钱。

网友:
这个东西听说的不少,但头一次见

网友:
要是牙槽骨弄裂了,估计也就玩玩了金属件应该是钛合金,再不济也应该是316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因为爱喝肥仔水“蝌蚪啃蜡”,以致牙齿受损。多次补牙经历,真是痛,特别是抽取牙神经,打了麻药都很痛 ...

网上买个种牙,再到私营牙医帮安装上去,估计能省不少钱。

有创意,这个不需要定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人类能像要噬齿类动物那样就好了,不需要牙医了。

啮齿动物只有门牙才会不断的生长,大象的臼齿可以不断的换

网友:
以前非常贵的感觉,现在好像便宜了许多

网友:
我的牙缺的多,玩这个玩不起啊。

网友:
和家俱的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