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486老主板BIOS电池

楼主(2022-11-08):
老电脑,CPU:CX486SLC,可以进入DOS系统。
BIOS存储信息,断电后无法保留,开机需重新设置(日期1980年、硬盘空)。

主板全图:

初期无电池,只留下两个焊点:

新购桶型电池,焊接后:(焊接过程,焊盘经受蹂躏)

BIOS故障依旧。(断电清零)

更改方案,重新焊接连线方式:

BIOS故障依旧。(断电清零)

1、取下桶型电池,测量值3.8伏,电池无问题。
2、找师傅诊断,连接桶型电池,师傅测量后认为:“已经通电了”“电已经过来了”“焊接没问题”。
3、原主板电池漏液,已造成腐蚀。已用酒精、530刷拭多遍。我不会检查短路和断路。

网友:
换回3V纽扣看看,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

网友:
上网搜索一下主板电路图,只搜索局部电路即可,进一步确诊,有可能是周边阻容件失效,老主板上闲置太久,个别细小电阻电容有漏电或失效导致COMS信息不能保存。

网友:
干嘛用的啊?修好来跑dos?

网友:
电池下面的过孔是不是已经烂掉了?

网友:
别修了,时间太长了

网友:
93c001B芯片感觉有点腐蚀

网友:
找一个三针的跳线   看看是不是插着呢  有短接电池是插那个跳线的

网友A:
电压太高了吧?换CR2032试试看,还不行的话找找主板clean cmos跳线看看是不是插错地方了。

网友:
先量一下不放电池时是否有电压。

网友:
这是什么处理器

网友:
BIOS存储信息,断电后无法保留,开机需重新设置(日期1980年、硬盘空),肯定是电池不行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高了吧?换CR2032试试看,还不行的话找找主板clean cmos跳线看看是不是插错地方了。 ...

换过。不行。

网友B:
此处跳线短接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还能干啥用?

网友:
每次设置一下日期时间,也没拆机修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处跳线短接看看

看旁边的注释,应该和BIOS没啥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处跳线短接看看

这是什么道理,跳线旁边写的字是让跳彩色和黑白的,看起来毫不相关啊

网友:
图片中电池的下端HM6818x应该是静态存储芯片,芯片太老了,查不到资料,不通电的情况下某一脚应该有大于2.5V的电压,这里面存有CMOS信息,掉电既丢失,上面有人红圈标注的位置有误,清除CMOS(放电)应该是JP8,可能在这两个针脚中测量到有电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