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h2.0端子生锈严重,用什么清洁,盐酸?硫酸?

楼主(2022-11-08):
挺多的打算弄点聊清洁一下,在网上查可以用,但浓度多少合适,怎么用,会对电路板有损吧

网友A:
建议还是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换新的吧。

要换的话还有线要换,没端子压钳

网友:
直接焊接在一起一劳永逸

网友:
低压电解 然后自行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