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笔记本M51V屏幕显示故障简单修理,和非原装键盘的简单改造的

楼主(2022-11-08):
详细拆机贴在这里,09年的老本,小问题很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780-1-1.html

这2天背着这15寸的笔记本 外出,真是笨重,

今天开机发现屏幕发红了,怀疑是 背来背去的震动 线松了,
拆机
先拆来主板这边的屏线插头,故障依旧
于是开始拆屏幕这边的

LCD 的高压电路

液晶屏接头

看到有几个触点有点发黑了,简单用棉签沾神油擦擦
顽固的用小刀轻轻刮几下

天线

奇怪的发现这上面有许多蚂蚁的残蜕,

当时买的是闲鱼买的二手的,里面还有些图片,

有些图片是非洲那边做基建的,不会是从非洲带回来的蚂蚁吧。。。

装回去,故障消除

把键盘也整下
键盘不是原装的,换的键盘应该是其他华硕型号的,

去掉这2个圆柱,应该是别的华硕型号上固定用的,不适合这个笔记本,

太高来将键盘顶起来来,合上笔记本的时候键盘会磨到显示屏。

用胶棉 增加一点厚度,不然键盘敲起来 松跨跨的

胶棉的厚度只有 小圆柱的一半。

技术不到位,屏幕卡扣撬断了几个。。。

网友:
还是折腾一下!

网友A:
和你的那条2G能混用不?我这条多的闲置好几年了 送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那条2G能混用不?我这条多的闲置好几年了 送给你。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強

网友:
震动的散架了

网友B:
做工键盘是日文的,难不成是日本人去非洲回来卖掉的?

网友:
这种老本子还是固定使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那条2G能混用不?我这条多的闲置好几年了 送给你。

来来,送根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那条2G能混用不?我这条多的闲置好几年了 送给你。

这个古董笔记本,还用的ddr2。这ddr3 的用不上啊

网友:
笔记本不好修,一般不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古董笔记本,还用的ddr2。这ddr3 的用不上啊

不懂,之前收集很多后来有些卖了,有些送人了。就剩几根128和256M 20年前的笔记本内存还收藏在。明天找找旧笔记本里看看还有没有和你那匹配的内存。

网友:
大神厉害  什么都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键盘是日文的,难不成是日本人去非洲回来卖掉的?

上面不是日文吧 应该是湾湾那边用的吧

网友:
B壳的卡扣薄,确实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