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出的品牌机电源,电源维修高手进!

楼主(2022-11-08):
拆出一个品牌机电源,由于侧面纸已经掉了,不知道什么牌子和功率,估计是戴尔的。

插上电源线有滋的一声,但是短接黑绿风扇不转。后面的绿灯按黑色按钮也不亮。拆开后发现输出部分3个电容怀孕鼓包了。

请问高手,输出部分电容鼓包,短接也不会亮吗?是不是输入部分也有问题?大家估计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输出鼓了,先换鼓的电容吧

网友A:
接黑绿风扇不转,有没有量下电压

网友:
把你说的怀孕的电容换了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黑绿风扇不转,有没有量下电压

后面的绿灯不亮,也没量

网友:
低压部分几颗电容怀孕了,比起日系电容,台湾台系电容寿命不长。

网友:
电感右侧那个好像也不行了,先换了再说

网友:
待机供电部分可能不正常工作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再说,反正换下也容易

网友:
怎么也要量下紫色和绿色线电压在说

网友:
低压部分几颗电容怀孕了,比起日系电容,台湾台系电容寿命不长。
  坛子里还有拆友说:“ 我修过公司好多个电源,都是低压输出这里电容鼓包,高压部分电容从来没见坏过,感觉是这个位置温度高,电容工作环境恶劣导致……我发现以前电源的通用设计,不管上置风扇还是前置风扇,都是重点照顾高压部分和中间部分,低压部分电线那么密集,散热却比较差。”

网友B:
先量一下保险还在不在吧

网友:
管它三七二十八,先把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量一下保险还在不在吧

保险应该先测量了吧?

网友:
看这个外壳模具的风格,应该是AcBel康舒代工的。

网友:
先把鼓包的电容全部换掉,再试

网友:
换完电容了吗?情况如何?

网友:
量下绿线有没有5v电压没有就是待机不正常,量紫色线也行

网友:
我之前用了十四年的一个台达电源也是低压输出那里的台系电容鼓包。详见《[电脑] 服役十四年的海鲜台达PC电源(DPS-350AB-8A)350W还有维修价值吗❓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250-1-1.html

网友:
很多PC电源都是低压输出这里电容先鼓包,高压部分的电容少见鼓包。
  感觉是这个位置温度高,电容长期工作环境恶劣导致。以前电源的通用设计,不管上置风扇还是前置风扇,都是重点照顾高压部分和中间部分,低压部分电线那么密集,散热差,所以这里电容先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