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电缆接头问题

楼主(2022-11-08):
借用一张图,想做个点焊机,次级线直出,本来计划好这种防水接头,可以突然想到网上定做的次级线是带铜鼻子的,这样就套不进去了。。。。

因为没有大尺寸液压钳,还只能让商家压好鼻子直接发过来,铜鼻子比线缆大一圈,这可咋办。。。直接面板开孔俩大窟窿,线缆又会晃荡好丑,求助各位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A:
可以使用防火填料堵塞空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防火填料堵塞空档

我去搜搜是啥东西

网友:
焊缆可以不压铜鼻子,直接超声波熔压线头成一个长方形就好了

网友:
加工个金属的,螺母孔大于线鼻子,空心螺柱线切割剖开,线缆绕一层绝缘,两片合拢后放进孔里,螺母两边紧固

网友B:
防水接头用刀对半切开,螺帽也切开,线卡进去后上502,只是这样受不了太大的力

网友:
再不动大工程的前提下,6楼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接头用刀对半切开,螺帽也切开,线卡进去后上502,只是这样受不了太大的力 ...

我也想过这样,就是担心切开后有损耗,再粘上就不圆了。用刀片切的应该还好,但就是担心切不动,用锯的话就一定有损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样,就是担心切开后有损耗,再粘上就不圆了。用刀片切的应该还好,但就是担心切不动,用锯的话 ...

我以前是用剪刀,断口不规则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用剪刀,断口不规则无所谓

试过可行?不过我又想到,还是不行,因为铜鼻子尺寸大,要开大孔才能穿过面板,这样又不匹配防水接头了

网友:
直接用裁纸刀切开防水接头,或者不用商家接铜鼻子,自己接,那样你要自己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