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又到了撸机油换机油的时候了,给我的瑞风换变速箱和后桥油。

楼主(2022-11-08):
划算季必撸的啥。10万km的小三也到了该换变速箱油和后桥油的时候了,上次还是在5万km的时候换的。
这次买的变速箱油是福斯的gl4-75w90。,因为它最便宜,39元一瓶。券后69元买了2瓶,实际使用了1.5升左右。

后桥油买的昆仑的gl5-85w90。价格券后72元

福斯游送了个抽油器,这玩意还比较好用。
底部太长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剪短。

拆掉变速箱的加油螺丝和放油螺丝。
建议先拆加油螺丝,然后再拆放油螺丝。
万一加油螺丝拆不下来,放油螺丝拆后放完机油就麻烦了。

用这玩意,按压按压就把机油抽上来了。
变速箱油比较希,很好抽,后桥有比较稠,效率降低了不少。

加注到1.5升左右,加油口开始往外溢油就ok。
变速箱油用盆接着,清洗螺丝。
放油螺丝有磁铁,上面吸附了不少铁屑。

放出来的机油有点变色。

后桥用24的套筒拆掉螺丝

过程了前面一样。

后桥油颜色比变速箱更黑。

网友A:
福斯,网淘的,是牛X,还是南XXX

网友:
万一加油螺丝拆不下来,放油螺丝拆后放完机油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斯,网淘的,是牛X,还是南XXX

京东自营,别怕。

网友:
第一次见换后面的油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75W90 用在手挡箱 在北方地区有点粘了

网友:
该假还是假~

网友:
亚马逊没有假,但是被挤走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不错.

网友:
这么多机油要换

网友:
我也昨天刚入手京保养的昆仑全合成机油,之前是每年双十一入手长城的金吉星。价格的方面昆仑是长城的1/2都不到,带免费含换油服务,加上另买滤芯到手89元。反正11年的老车了,目前也才8W公里,全合成机油也一年一换,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网友B:
为什么变速箱油用这么稠的

网友:
這是皮卡車?

网友C:
JD的也很那个了,希望是劣,非假

网友:
引用 网友C:
JD的也很那个了,希望是劣,非假

JD自营品牌,假倒不会,质量应该也有保证,不会差多少。我反正就当半合成机油在用,现在用车很少,一年跑不到几千公里,每年双十一到时间就换,也出不了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变速箱油用这么稠的

齿轮油,受力比较大

网友:
我的油也到了,没时间去换呢。

网友:
机油买好了  需要换油的车去哪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