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在建中的住宅电梯提升机

楼主(2022-11-08):
机房一览

网友A:
下降的话就是靠电阻耗电吗。不能做电能回收吗。

网友B:
这是载多少人的电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载多少人的电梯?

小区低层住宅电梯一般也就8-10人

网友:
电梯是不是就这个样子?

网友C:
普通的居民电梯是有配重的,而且配重的重量是大于轿厢的重量的,轿厢满载时大于配重的重量,轿厢半满时重量平衡,而电梯大部分时候是在不平衡状态下运行的,目前来说还是靠制动电阻来消耗多余的电能,而四象限变频器是可以把多余的动能变成电能回馈电网,至于目前有没有这样的变频器用在电梯上就不知道了,估计很少,毕竟目前四象限变频器还是不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的话就是靠电阻耗电吗。不能做电能回收吗。

大多数时候是轿厢上升的时候变频驱动的时候需要能耗制动,因为对重一般按轿厢定员的50%配置,所以轿厢没有人,或者人少的时候都没有对重沉.

网友:
电梯关键就是安全性,现在电梯控制部分都小型化了。看到电梯控制间还装空调,装空调是必须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居民电梯是有配重的,而且配重的重量是大于轿厢的重量的,轿厢满载时大于配重的重量,轿厢半满时重量 ...

有的物业公司为了节约电费,后期安装了独立的电能回馈单元,把电梯发电反馈回电网。

网友:
家用的,主要就是安全型设计了

网友(2022-12-23):
引用 网友D:
有的物业公司为了节约电费,后期安装了独立的电能回馈单元,把电梯发电反馈回电网。 ...

这个能量回馈意义估计不大吧?

网友:
家用的有配重吗

网友:
现在是越来越小型化了。

网友:
电梯房较为详细了

网友(2023-02-24):
工业的除了液压的,齿轮提升的,剩下的好像都是有对重的

网友:
这电梯间够奢侈的了  还给装空调  我家楼上通力小机房电梯就没这个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