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PDD几块钱的手电钻工具箱还挺好用的

楼主(2022-11-08):
这些塑料箱本来是电动工具的销售包装。
电动工具卖家那里总会多出一些,就低价销售。

用料和做工都可以,当工具箱不错。

前后买了三款,好玩不贵:

锐奇红色最小,但里面无隔断,泡沫垫,用来放谭祖电钻正好。

铁锚黑色中等,内部两条杠隔断,用来放电动扳手、应急启动电源和充气泵。

东成橙色最大,内部不规则隔断也多,我用美工刀切了切,放万用表和小螺丝刀。

网友:
工具箱还挺好用的

网友A:
来个放上工具的图给坛友参考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放上工具的图给坛友参考下呗

我买了两个东成电板手箱子,一个放电板手,一个放小马刀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放上工具的图给坛友参考下呗

刚到家拍的照片

网友B:
以前论坛里推过的  博世 的工具箱非常好。9.9包邮。现在已经没有了。涨到25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论坛里推过的  博世 的工具箱非常好。9.9包邮。现在已经没有了。涨到25元了。 ...

9.9都是小的,25的比较大,我也买过三个2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都是小的,25的比较大,我也买过三个25的。

不是的。就是原来买9.9那么大的,现在卖25包邮。质量那是真好。现在有15包邮博世的,前两天买了一个。不过和之前的没法比,不是一个档次。勉强用用。材料希拉软 不硬实。原来那个强度非常好。

网友:
随便用用还行

网友D:
这样的工具箱质量怎么样?

网友:
买过东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工具箱质量怎么样?

看起来像PP材质
厚度普遍超过1mm了,直接外面裹个泡沫袋快递过来,没摔坏
估计厂家设计时做过跌落实验,一般使用不容易坏
对比以前那种吹塑工具箱,现在的材料和设计都好太多了。

网友:
我现在买了大有工具裸机都习惯另外买个箱子改造一下,东成的也就10元多,博世的要25元,这样收纳附件放一起,平时也不用免得放外面都是灰。

网友:
看着也还行

网友:
给个连接,没找到

网友E:
放轻型电锤哪个大小合适?

楼主:
PDD上随便搜,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轻型电锤哪个大小合适?

需要量你的电锤尺寸,商品介绍也会标明工具箱尺寸

网友(2023-05-18):
5401我拆了用博士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