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索尔电磁炉电源,里面所有电压共地

楼主(2022-11-08):
想独立出一个电压来,这个芯片跟vip12一样,我记得vip12芯片34点可以自输出电压,这个如果把34点完全断开是不是可以独立出一个电压来

网友:
懒到家了,多拍二张都不行吗

网友A:
这个电源本来设计就是非隔离的,通过输出电压直接采样和反馈,需独立电压的,要么拆变压器加绕组和输出整流滤波,要么加装TL431和光耦改装成隔离电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本来设计就是非隔离的,通过输出电压直接采样和反馈,需独立电压的,要么拆变压器加绕组和输出整流 ...

听起来有搞头,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起来有搞头,怎么搞

不建议搞,因为
1.拆变压器并重新绕,容易破坏绝缘性,在低压侧和高压侧之间爬电,造成触电
2.可参照其它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在加装光耦和TL431时需要配置好外围电路,反馈环路的补偿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合适的元件取值可能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烧坏用电设备或者电源自身

网友:
电磁炉本来就不需要隔离电源啊,买这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嘛,需要隔离电源就买隔离电源呗

网友:
电磁炉就是热地盘,不需要隔离。

网友:
看你改了做什么用,没隔离一般不安全

网友:
没隔离不安全,改一个不如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