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师们帮俺看看CPU可以升级到什么型号???

楼主(2022-11-08):
大师们帮俺看看CPU可以升级到什么型号???

俺只想升级一下CPU.....

其他的就不考虑了.......

请大师们推荐CPU........

大师们帮俺看看CPU可以升级到什么型号???

网友:
可以换E8400

网友:
我耳边仿佛听到了一句吆喝——“旧电脑换盆换碗”

哈哈哈哈

网友:
这货升级拿来干嘛?

网友:
微星的945,E5xxx系列应该顶格了吧

网友:
945主板啊。。。。。。。。。。。支持65nm系列奔腾,酷睿2双核处理器。最高好像也就支持E8XXX。有些极端主板刷下BIOS也能支持45nm的处理器,但是非常极少。。。

网友:
官网查的
Core 2 Duo
Wolfdale
E8600
333
3.33
6M
N/A
E0
65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显示器是备用电脑用的。

网友:
这货真没升级的必要了。

网友:
我的3400换成8200了照样用。

网友:
换cpu不如换固态硬盘体验好吧

网友:
似乎是LGA775接口的,那楼主可以从以下连接查询,得分越高跑的越快
https://cpu.bmcx.com/slot_lga775__cpu/

可以看到楼主还有大量的cpu可以更换,有2000-3000分其实已经非常流畅了,只是不知道配件还能不能经得起拆装,小心数据线一拉就掉了

1 Intel Core2 Quad Q9705 @ 3.16GHz        3,947
2 Intel Core2 Extreme X9770 @ 3.20GHz        2,632
3 Intel Core2 Extreme X9650 @ 3.00GHz        2,453
4 Intel Xeon X3370 @ 3.00GHz    2,446
5 Intel Core2 Quad Q9650 @ 3.00GHz    2,380
6 Intel Xeon X3380 @ 3.16GHz    2,308
7 Intel Xeon X3360 @ 2.83GHz    2,288
8 Intel Core2 Quad Q9550 @ 2.83GHz    2,273
9 Intel Xeon L3360 @ 2.83GHz    2,273
10 Intel Core2 Extreme Q6800 @ 2.93GHz    2,267
11 Intel Core2 Extreme Q6850 @ 3.00GHz    2,243
12 Intel Xeon X3353 @ 2.66GHz    2,229
13 Intel Core2 Quad Q9500 @ 2.83GHz    2,204
14 Intel Xeon X3350 @ 2.66GHz    2,158
15 Intel Core2 Quad Q9450 @ 2.66GHz    2,099
16 Intel Xeon X3230 @ 2.66GHz    2,060
17 Intel Core2 Quad Q9400 @ 2.66GHz    2,047
18 Intel Core2 Quad Q9505 @ 2.83GHz    2,020
19 Intel Core2 Quad Q8400 @ 2.66GHz    2,008
20 Intel Core2 Quad Q6700 @ 2.66GHz    2,007
21 Intel Xeon X3320 @ 2.50GHz    1,986
22 Intel Core2 Quad Q9300 @ 2.50GHz    1,940
23 Intel Xeon X3330 @ 2.66GHz    1,928
24 Intel Xeon X3323 @ 2.50GHz    1,837
25 Intel Xeon X3220 @ 2.40GHz    1,819
26 Intel Core2 Quad Q8300 @ 2.50GHz    1,793
27 Intel Core2 Quad Q6600 @ 2.40GHz    1,769
28 Intel Core2 Quad Q8200 @ 2.33GHz    1,764
29 Intel Xeon X3210 @ 2.13GHz    1,599
30 Intel Xeon E3113 @ 3.00GHz    1,429
31 Intel Core2 Duo E8290 @ 2.83GHz    1,408
32 Intel Xeon L3110 @ 3.00GHz    1,338
33 Intel Xeon E3120 @ 3.16GHz    1,330
34 Intel Core2 Duo E8600 @ 3.33GHz    1,330
35 Intel Xeon E3110 @ 3.00GHz    1,242
36 Intel Core2 Duo E8500 @ 3.16GHz    1,234
37 Intel Pentium E6800 @ 3.33GHz    1,184
38 Intel Pentium E6700 @ 3.20GHz    1,175
39 Intel Core2 Duo E8400 @ 3.00GHz    1,161
40 Intel Core2 Duo E7600 @ 3.06GHz    1,153
41 Intel Core2 Duo E6850 @ 3.00GHz    1,136
42 Intel Pentium E5800 @ 3.20GHz    1,124
43 Intel Core2 Duo E7500 @ 2.93GHz    1,096
44 Intel Pentium E6500 @ 2.93GHz    1,073
45 Intel Xeon 3085 @ 3.00GHz    1,070
46 Intel Pentium E6600 @ 3.06GHz    1,044
47 Intel Core2 Duo E8300 @ 2.83GHz    1,034
48 Intel Xeon 3070 @ 2.66GHz    1,025
49 Intel Pentium E5500 @ 2.80GHz    1,014
50 Intel Pentium E5700 @ 3.00GHz    1,011
51 Intel Core2 Duo E8200 @ 2.66GHz    1,010
52 Intel Core2 Duo E6750 @ 2.66GHz    992
53 Intel Core2 Duo E6700 @ 2.66GHz    987
54 Intel Pentium E6300 @ 2.80GHz    979
55 Intel Core2 Duo E7200 @ 2.53GHz    976
56 Intel Core2 Duo E7400 @ 2.80GHz    965
57 Intel Core2 Duo E7300 @ 2.66GHz    940
58 Intel Xeon 3060 @ 2.40GHz    939
59 Intel Celeron E3500 @ 2.70GHz    935
60 Intel Pentium E5400 @ 2.70GHz    917
61 Intel Pentium E5300 @ 2.60GHz    911
62 Intel Xeon 3065 @ 2.33GHz    867
63 Intel Core2 Duo E6550 @ 2.33GHz    866
64 Intel Celeron E3200 @ 2.40GHz    860
65 Intel Pentium E5200 @ 2.50GHz    847
66 Intel Xeon 3050 @ 2.13GHz    841
67 Intel Celeron E3400 @ 2.60GHz    834
68 Intel Core2 Duo E6540 @ 2.33GHz    808
69 Intel Celeron E3300 @ 2.50GHz    805
70 Intel Core2 Duo E4700 @ 2.60GHz    803
71 Intel Pentium E2220 @ 2.40GHz    793
72 Intel Xeon 3040 @ 1.86GHz    789
73 Intel Core2 Duo E6400 @ 2.13GHz    787
74 Intel Core2 Duo E4600 @ 2.40GHz    778
75 Intel Core2 Duo E4500 @ 2.20GHz    739
76 Intel Pentium E2200 @ 2.20GHz    736
77 Intel Celeron E1600 @ 2.40GHz    712
78 Intel Pentium E2210 @ 2.20GHz    702
79 Intel Celeron E1400 @ 2.00GHz    671
80 Intel Pentium E2180 @ 2.00GHz    662
81 Intel Core2 Duo E4400 @ 2.00GHz    656
82 Intel Celeron E1500 @ 2.20GHz    649
83 Intel Pentium E2160 @ 1.80GHz    633
84 Intel Celeron D 430 @ 1.80GHz    585
85 Intel Core2 Duo E4300 @ 1.80GHz    571
86 Intel Celeron E1200 @ 1.60GHz    492
87 Intel Celeron 450 @ 2.20GHz    433
88 Intel Celeron D 365 @ 3.60GHz    404
89 Intel Celeron 440 @ 2.00GHz    368
90 Intel Celeron D 420 @ 1.60GHz    313
91 Intel Celeron 430 @ 1.80GHz    293
92 Intel Celeron 420 @ 1.60GHz    260

网友:
不,你还是连主板全套都换了吧。。。

网友:
你坚持要“升级” , 最高可以上到Q9xxx 这样的4核心,不过9xxx 即使当下依然比较“贵”, 唯一选择是 Q6600, 用红包只要几块钱就可以享受到4核心的高速了。E系列双核心对付目前大多数程序都是不够看的。

网友:
我一块G41的板子去年用红包买了块Q9400

网友:
就这样,原汁原味的老家伙。

网友:
不考虑下L52xx、X52xx这类"771",同样为Wolfdale,945GC可以用。

虽然现在都没啥区别........

网友:
换Q9550吧,再加点内存、换固态硬盘,性能会有很大提升

网友A:
不要限制在光换U,换32nm4核以上的板U加内存,有条件再换SSD,150元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限制在光换U,换32nm4核以上的板U加内存,有条件再换SSD,150元足够

150元,可以换H61+CPU+内存了。为什么还要这个旧货呢
刚刚去海鲜市场搜了一下,H61+I3 2代,100 元之内,50元4G内存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