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海尔博越小电脑的疑惑,没BIOS电池

楼主(2022-11-08):
一个小电脑,应该是我首次拆机,通电就开机的,没显示。
查找问题发现没有BIOS电池,接口在,问题在这?
换电脑接硬盘发现,该机运行几百小时,但硬盘读写几乎没有,应该是除了开关机,没人用过。
没BIOS电池也能开机?有点迷糊,我是第一个拆,螺丝孔的密封纸是我捅破的。原装就没BIOS电池?怎么开机的?
打算找个电池试,没那种接口,准备做一个。
查了下,性能还可以。同型号的有电池,我这个没有,有点迷糊,大家说说
型号是  海尔博越E52-L031

中间白色接口就是BIOS接口

网友:
图一的CN4应该是装电池的地方。这个电池是给RTC供电的,不是给bios供电。最多就是断电以后时钟就复位了。有网的时候可以自动对时

网友A:
百度了一下,j3455的cpu,配置一般般。这里有电池的图:

https://tieba.baidu.com/p/6004966149?p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j3455的cpu,配置一般般。这里有电池的图:

https://tieba.baidu.com/p/6004966149?pn=2 ...

就这货,我这个原装没电池,奇怪哉

网友B:
不要BIOS电池,CMOS信息可以写入闪存特定区域,断电后不会被重置,最多只是断电后时间复位,联网后NTP校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BIOS电池,CMOS信息可以写入闪存特定区域,断电后不会被重置,最多只是断电后时间复位,联网后NTP校时 ...

这个是通电就开机的,散热片有温度,但是没显示,换内存问题依旧,只发现电池这个差别。
找问题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通电就开机的,散热片有温度,但是没显示,换内存问题依旧,只发现电池这个差别。
找问题中 ...

开机不显示,首先排查电源电压对么,内存是低压条么,主板上有磕掉或者烧坏的元件么...

网友C:
mini PCIE 附近白色插口接3v电池吧。在看楼上连接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显示,首先排查电源电压对么,内存是低压条么,主板上有磕掉或者烧坏的元件么... ...

电源电压正常,内存1.35V,主板上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 PCIE 附近白色插口接3v电池吧。在看楼上连接里看到的。

暂时没那个接口,查了下,有的电脑没电池不启动

网友:
弄个电池上去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