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倍思特DT-9205M拆机测试,据说交流频响很流逼

楼主(2022-11-08):
坊间盛传倍思特DT-9205M具有极高的频响。虽然不用想就知道这表是7106芯片,频响应该不会超过400Hz,能在较高频率下有不错的表现,应该是巧合吧。
包装很普通,不过竟然有中英文两份说明书,附带一副很烂的表笔!
有很多人喜欢的独立电源开关!
笔座很难用,通用性很差!而且比较浅!
整机轻飘飘的,拆解后,跟价格相符!金属外壳的蜂鸣器很随意的双面胶粘在主板上,不怕短路?
主板预留了一个小电流的保险焊盘,保险缺没装,搞了个所谓的保险电阻!大电流档压根没设计保护!采样电阻也没有二极管保护!电流档这安全配置,测了电压会惨不忍睹!
PTC热敏电阻竟然省略了,用了一个小电阻代替,后面跟了一只保护三极管(一只三极管都是830时代的配置了,现在更多的是两只串联)。全档位防烧其实90%的功劳是PTC的作用,但是,这表的安全配置,假如电阻档测了220,99.9%要炸机!
交流频响确实像网友说的那样,非常高。倒不是说精度有多高,不过在比较高的频率下,无论正玄波还是方波都还凑合能看!甚至测量开关电源驱动信号和变压器次级电压都有很高的参考意义!
总结,这表完全没法用,当炮灰都不行!分分钟炸机!

楼主:
直流电压测试,精度线性就那么回事吧,还能将就!

楼主:
直流电流档测试

楼主:
电容档和hFE档测试

楼主:
电阻档测量偏低,有规律。估计换个积分电容会提高一些精度!

楼主:
抛开精度,真有效值不说,我觉得这表交流档很多时候应该可以秒杀其它方案常见的中低端表!哈哈

网友:
设备齐全啊,都是好表

网友:
倍思特DT-9205M还算便宜。

网友:
这种依赖外部转换电路的交流带宽与adc无关,而是和转换电路相关,有些老式数字交流毫伏表用的也是7106/7107。

网友A:
我有3块一模一样的,做来专门测量通断速度堪比61e,比那些便宜的好多了,就是有个问题,这个更改关机时间在哪里?麻烦回答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3块一模一样的,做来专门测量通断速度堪比61e,比那些便宜的好多了,就是有个问题,这个更改关机时间在 ...

换个大点的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3块一模一样的,做来专门测量通断速度堪比61e,比那些便宜的好多了,就是有个问题,这个更改关机时间在 ...

试试改变电容C6的容量,改关机时间。

网友:
高档万用表展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大点的电解电容

多谢我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改变电容C6的容量,改关机时间。

多谢回复,我试试

网友C:
被你这么一评测,我又不想扔了这表外壳塑料也挺好不是臭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你这么一评测,我又不想扔了这表外壳塑料也挺好不是臭塑料 ...

好不夸张的说,这表通断连续测量非常快,都比61e+还要快还要好,不信你测试一下,

网友:
还不错,物有所值

网友:
我的貌似是在立创商城1元买的……感谢坛友发的车

网友:
我新手,买了一块量通断蜂鸣器不响怎么回事啊,还有保险丝怎么加上去啊,手头有玻璃管的0.2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