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通了一下电就退休了的18650充电器

楼主(2022-11-08):
之前在深水宝上买了个*火的手电,送了1节18650和1个充电器。
18650到手就扔了,然后准备给充电器插上电看看能不能充电,插上电指示灯亮,然后装上电池再插电就再也没亮过灯,扔着好久了,收拾东西又看到了,拆开看看啥样的,这个外壳可以利用一下。
简陋至极

第一眼看到PCB板上那个圆印子还以为是个牛屎块的

这个6脚管子爆了

网友A:
TP4057,买芯片换上可以用

网友:
好像是4057,换芯片吧,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4057,买芯片换上可以用

手里有一堆TP4056小板,等下塞个进去继续服役。

网友:
这东西还是要自己检查过才保险

网友:
看到全是英文还以为是出口版的产品。

网友B:
改装个4056,壳子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个4056,壳子接着用。

是的,一直没扔就是要用这个壳子,TP4056小板手里一堆

网友:
这个要个外壳,把里面改成最简单的4056就可以了。

网友:
废物利用吧

网友:
壳子还可以用

网友:
买个带保护的u干上去

网友:
接上电解电容,测试下截止电压,好的话凑合用。差的话换4056充电板,反接电池会烧芯片。

网友:
看着这个就想起我那个四槽的,吃灰好些年,拿出来给助力单车的电池手动平衡一下,结果接到三十多伏的线上,啪的一声 不亮了。接错的那一路爆了一个八角芯片NCE4953,220v进来的地方爆了几个贴片。 改用12v输入的接口充电器也不亮屏了。  改天也来发一贴,请大佬们给看看。

网友:
正好塞个4057之类的

网友:
用的TP4057,估计电池接反烧了。外壳不错,可以再利用。

网友:
外壳利用,多数坛友都有4056板。

网友:
愿意折腾就换块4056小板进去,修好了应该也是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