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HP1020打印机有黑块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2-11-08):
HP1020
情况:打印出来效果如图,用纸巾擦净绿色的棍子上的粉,又会变黑。
请问:是硒鼓坏,还是打印机坏了?新买个硒鼓是不是就好了。
现在特殊时期快递停了,用什么方法修复将就一段时间?

楼主:
可能是硒鼓里的清洁刮板坏了,刮不干净鼓芯。

网友:
鼓芯换一个,刮板拿出来擦一擦,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废粉仓满了

网友:
感觉像是硒鼓的问题啊。

网友A:
我差点也买了激光打印机后来觉得原装硒鼓价格太高还是买了喷墨打印机。

网友:
废粉盛满了,或者刮板刮不干净了,这个机器硒鼓便宜,一二十,能买尽量买,没有的话,搜索B站视频,有拆硒鼓的教程,很简单,清理废粉,清理刮板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差点也买了激光打印机后来觉得原装硒鼓价格太高还是买了喷墨打印机。

但是国产替代耗材很便宜啊,我两种都有,都是国产耗材,但是喷墨容易堵,经常需要打一次全彩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国产替代耗材很便宜啊,我两种都有,都是国产耗材,但是喷墨容易堵,经常需要打一次全彩照片 ...

我也保持每月打印一下彩色的照片预防堵塞,另外我还有一部迷你的热敏打印机只能打印几厘米宽的还得用价格比较高的热敏打印纸不过用倒是很好用的。

网友:
刮板的概率大……

楼主:
感谢大家指点。我新买的硒鼓发货了,德邦快递没停。

网友:
买个兼容硒鼓吧,我曾经买过易加粉硒鼓,加了一次后,也不是很好用了,打出来局部发黑,或打不出。

网友:
换个新硒鼓就好了二三十元

网友:
这是在提醒你该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差点也买了激光打印机后来觉得原装硒鼓价格太高还是买了喷墨打印机。

墨可比粉贵多了

网友:
刮粉不好~是硒鼓的问题  20元左右购置新的硒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