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SanDisk' Cruzer Fit 16G怎么看不到是什么主控呀?

楼主(2022-11-08):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anDisk' Cruzer Fit)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781 PID = 5571
设备序列号: 4C530000070626101452

设备供应商: SanDisk'
 设备名称: Cruzer Fit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anDisk'
 产品型号: Cruzer Fit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
看不到基本上是正品

网友:
CZ33?

恭喜你买到的是正品

网友:
正品闪迪    工具什么都看不出来

网友A:
我试过2013年的CZ48换群联2251-03能上电认分区,基本就是群联马甲,以前闪迪的U盘能看到固件版本PMAP字样(群联的PMAP),现在都不显示了,

网友:
闪迪主控识别不出来,猜测要么主流主控是加密过的,要么是自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2013年的CZ48换群联2251-03能上电认分区,基本就是群联马甲,以前闪迪的U盘能看到固件版本PMAP字样( ...

后期是闪迪自研主控,不是群联盖标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