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欧普5700K白光软灯条LED灯带,铜箔软基板,背面自带导热自粘胶,安装方便

楼主(2022-11-08):
价格:6.60元1.83米(一整条),折合约3.6元一米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3.4d924735dxW4p6&id=692497263188

链接里面,同时有配套的带外壳LED驱动电源,2.9元一只(可以直接带动一整条LED灯带),或者也可以自己另外配电源.

6.6元是一整条(1.83米)的价格;
全新大品牌5700K白光软灯条,铜箔软基板,背面自带导热自粘胶,安装方便;
可用于广告牌/灯箱及成品灯具DIY改装等场所;
每段6并1串,3V 2835灯珠,每段尺寸49.45*14mm,一整条共37段,总长度约1.83米(37*49.45mm);
整条37段可配120V DC  0.200-0.300A恒流型驱动电源使用(如果灯带是贴到灯具底盘散热,就可以用0.300A的LED驱动电源;如果没有贴到散热器就用输出电流小的LED驱动电源);
也可以任意裁剪,根据灯具尺寸从两段之间黑线处剪断,剪多少段就配相应规格的电源(例如剪12段,就配36V DC  0.200-0.300A的电源);
每一整条在1.5米左右位置,有一个接头,如果觉得有影响,可以剪掉接头,直接用焊锡连在一起;

注意:
1.这款灯带必须配LED驱动电源使用,不得直接接入220V AC!!!
2.配套的120V DC  0.200A恒流型LED驱动电源,是非隔离方案的电源,如果是用于户外场所使用,请最好使用隔离型LED驱动电源!!!
都是全新的LED软灯带
背面自带导热自粘胶
一打是17条整条的
一整条1.83米LED灯带,和配套的LED驱动电源
电源输出电压:120V DC ,输出电流:0.200A

楼主:
另外上架了两款全新灯具的拆机电源,DIY灯具有一定的性价比,就当涮一波销量
标称功率14W,建议用到10W左右,寿命会更有保障

价格:0.25元/只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1.4d924735dxW4p6&id=692499435239

全新灯具拆机14W(40-120V DC 0.110A)LED驱动电源,带IC方案,低功率因数无频闪方案,性能稳定,适用于12-36串的LED模组;
非隔离型LED驱动电源,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电源为模组拆机电路板,没有塑料外壳;输入和输出端线材已剪断;
有两种电路板,输出参数一样的,随机发货;
实际应用中,建议灯具输入功率做到10W左右,这样寿命有保障;

接线定义如下:
1.220V AC输入端,火线接L孔位,零线接N孔位;
2.DC输出端,LED正极接V+孔位,LED负极接V-孔位;

输入电压:220V AC 50Hz;
输出电压:40-110V DC(可配套12-36串LED模组使用);
输出电流:0.110A(110mA);
尺寸:
A款:85*17*18mm(仅电路板尺寸,不含线材尺寸)
B款:76*11*18mm(仅电路板尺寸,不含线材尺寸)

A款电路板正面和背面图片
B款电路板正面图片
B款电路板背面图片
带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