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串12v 60ah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测试

楼主(2022-11-08):
一个月前测试了风帆60ah 免维护电瓶,时隔一个月,因为疫情封控演练 终于有时间测试这款铁锂电瓶。

这个电瓶充满电放在车上给行车记录仪停车监控,还有12.77v,12.77/4=3.1925v  环境温度20度 差不多没电了
使用dbl1200 汽车用编程电源 设置为充电模式关闭线路补偿功能,采取限压14.4v 限流80a 铅酸电瓶充电模式给这个锂电瓶充电。(因为这款充电机不带脉冲修复功能,正好可以给铁锂电池充电)

用时47分钟充电结束 (这个充电器有个充电检测功能,当14.4v恒压充电电流低于设定2.5a就会切换到浮充模式)

充电电流会有0.1a数字跳动 记录第一眼感觉值
时间(分钟)        电流(安培)
0   79.6
1   79.5
2   79.5
3   79.6
4   79.6
5   79.6

充电全程 电池外壳无明显温度,基本上就是室温。

楼主:
这两张图分别是铅酸 跟磷酸铁锂 同样都是60ah 细心会发现有很大区别,使用同样充电器 同样充电参数两者充电特征完全不同
同样80a电流
铅酸充电基本上用不完(不到40a充电电流)而且充电电流是慢慢增加
磷酸铁锂则完全不一样,明显80a电流不够吃像一个几天没吃饭逃荒饿汉,有多少吃多少吃完还像你要吃的。 60ah电瓶充到第22分钟29ah才开始慢慢下降,具体充电极限可以产考下面保时捷卡宴用的锂电池性能表(令人恐怖的快800a)。

关于磷酸铁锂电池最大充电电流可以参考下面链接图片
保时捷2018新款卡宴锂蓄电池使用与维护 - 百度文库 (baidu.com)

希望这两个测试对喜欢改加装电瓶有所启发,因为电流太大可能烧发电机。平常使用不亏电时感受不到,最多怠速变高一点。改装了大容量锂电瓶就一定要注意,发电机 发动机没温保护可能会损坏发电机。(网上看到的路虎带启停 还有奔驰274 亏电搭电启动后有一定概率烧发电机)

网友:
充电真快呀

网友A:
威武,将近80A的充电电流

网友:
这充电器忒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武,将近80A的充电电流

2楼编辑好了, 充电电流80a 不是这个电池只能接受这么大电流,而是充电器只能输出80a.a123电池一般可以持续4c充电,5c短暂充电,峰值就更高了

还有一个150a充电机 缺条输出线,下次有机会再更新测试。

网友:
这样的话严重亏电的最好是先补补电,否则发电机满功率输出甚至超功率输出,发电机就像短路一样易烧毁!汽车铅电改锂电也要注意这一点呀!

网友:
厉害了,锂电池真是欲求不满啊

网友B:
锂电这么强,那电瓶线是不是要很多的平方毫米数,才以发挥出最大功力?

网友C:
实际汽车线路电线比较细长,电流要小很多的。也是所谓的线路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汽车线路电线比较细长,电流要小很多的。也是所谓的线路限流。

虽然线路长,有线路损耗,但是为了模拟汽车电路,充电机没有开启线路补偿,充电线2x3m长16平方,相信大部分汽车电瓶线都比这个短,比这个粗。

影响充电因素,就是内阻,受电能力,铁锂内阻相当于铅酸小一个数量级,线路相当于车内电线就是负载,
前面有刚充电图片,充电机显示电流79.6a。电瓶两端实际充电电压才13.43v。电量比较低情况还是会想法榨干,只有电瓶跟充电器电压比较接近电流才会显著下降。有时间我再用6平方线充电一次,就会看到其中差异了

铅酸内阻高,受电能力差,电压低一点充电电流显著下降,就算电压正常电流也突破不了40a,车辆那点线路阻抗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这么强,那电瓶线是不是要很多的平方毫米数,才以发挥出最大功力?

线路粗细只会影响充电后期充电电流,前期(半电)基本上一样。
就拿我这个测试曲线锯图来说,测试时电线为16平方2x3m
如果换成25平方线,相对于16平方线会延迟几分钟降低最大79.6a电流。
换成10平方 6平方线  就会提前几分钟降低充电电流,对于几十安时小容量电瓶电线只要不低于16平方基本上没多大区别,但是动辄几百a负电瓶影响就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线路长,有线路损耗,但是为了模拟汽车电路,充电机没有开启线路补偿,充电线2x3m长16平方,相信大部 ...

打开发动机仓看看,一般电瓶到发动机的线都不算粗,也不长,1米多点,线阻主要在发电机线圈部分和整流部分。现在车辆一般带有电流电压检测调整功能的。发电机输出的并不是一个恒定电压,都是随电流小幅调整的电压。

网友:
锂电不管是铁锂还是三元都必须限流,虽然动力锂电也可以大电流充(一般最大5C,楼主这个才1C多点),但小电流对电池寿命好,而且大电流还要考虑发热,单体电池其实问题不大,电池组会有中心散热不佳的情况。
改在车上用,其实整个电池管理都要重新设计,除了要考虑温度,充电电流肯定要限制的,而且因为充电效率很高,一下子就满了,锂电不需要长时间浮充,这和铅酸是不一样的,电池管理模块得做出相应调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张图分别是铅酸 跟磷酸铁锂 同样都是60ah 细心会发现有很大区别,使用同样充电器 同样充电参数两者充 ...

为什么铅酸蓄电池刚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流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铅酸蓄电池刚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流越来越大?

应该跟铅酸电池化学性质有关,电解液浓度太低,或者极板表面活性物质有关,还有就是电解液温度,铅酸充电温度有所升高。
主要关注充电电流了,没有特意研究材质特性。期待楼下有更专业人解答

网友:
哈哈,刚好有同款表,可以测直流电流还是蛮方便的,就是没有机会测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很牛的电池和充电器

网友:
感谢楼主亲自做的实验

网友:
自己改个电池用50A好吗?原车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