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NR266g首修,全解析。

楼主(2022-11-08):
这个路由我修了一个月,因为它芯片上的丝印找不到,我对了很多电路参考和在淘宝上问了好几家反查才找齐全。除了板子,上面的cpu都换了一遍。这路由是3.3v主供电,但其它类型号不一定,255 266 都是,266gw是12v。286要是同板型的也是3.3,

这是正常上电电流。最高1.5a。

这是供电芯片一dcdc。其中g5676淘宝只有一家店有卖。还有个重点,电感是1r5的,一定要1r5才能跑码,我换过1r0的不跑,因为这路由到我手上电感是爆了的,cpu也是换了的。

还有内存,我刚换成512的,本来是128的,不知道利用率有多高。这个三星的内存我换在k2p上点不亮的,但266g竟然能点亮,128内容占用是33 换了512是23 25这样。

为了修它我买芯片可花了不少,能在咸鱼收个255把rom换过去成266了。

网友:
贵在折腾,花多少钱就不要算了,要的是成就感

楼主:
还有些漏了,这个路由有两个板型,只是dcdc不一样,另一种比较新的用的是6372。还有网变4801是可以通用的。这路由刚开始应该是被雷打了,我拆开网变是炸了的。

网友A:
为什么要发这么大代价修呢?

网友:
贵在折腾,享受过程,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哈哈  和我一样 有时候就是享受过程,当机器好的那一刻快乐的心情无法言表

网友:
贵在折腾,享受折腾的过程。

网友:
折腾有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好久没有见到磊科的路由器了

网友:
呵呵,楼主这是重新做了一台路由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发这么大代价修呢?

因为我是修电脑的,手上有什么坏的都会修一下这样。主板本本手机硬盘内存显卡打印机都修。路由的话这是第一次,看到网上没人修过我就发上来了。

网友B:
蒜蓉辣酱是亮点。

网友:
修的钱能买个二手的

网友C:
义盛这家店不行,拿拆机芯片当全新卖,看评价普遍说态度不好,买过一次就拉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义盛这家店不行,拿拆机芯片当全新卖,看评价普遍说态度不好,买过一次就拉黑了。 ...

其他的不发货还有些没货的,只有他发。我又不想买剪板的。

网友:
折腾有理,过程更重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蒜蓉辣酱是亮点。

这个好吃,比较合我口味。

网友:
贵在折腾,享受过程

网友:
丝印反查如果没查到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