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在便携角磨机上装直流调速器可行吗?电效率呢?

楼主(2022-11-08):
角磨机是淘宝买的16V -9000转 便携角磨机。 76mm

我还是感觉转速太高,想调速。

请问那些PWM调速(10A)的板子和直流550电机配合使用的话,消耗同样的电量,输出的机械能量会不会打折?

功率肯定小我知道,我就想知道机械转换效率会不会比稳压电源低。  这个降低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请问有刷550电机,机械效率一般最高多少? 和无刷差距有多大

网友:
PWM调速效率都非常高的,基本都是90%以上。不过10A的板子带550电机估计悬,建议电流买大一点的。

网友:
抖音看多了吧

网友:
完全可以,注意看板子的功率

网友A:
去掉一节电池,改成12v的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这办法效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一节电池,改成12v的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这办法效率最高

但是充电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
支持群主尝试,有相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