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变压器34点电压变化带来什么影响,应该在多少伏

楼主(2022-11-08):
vip12三点是反馈脚电压0-1v,4点输出18v,变压器的34点输出是18v吗,还是说芯片的18v让变压器的低电压拉下去了

网友A:
一头雾水,没看懂。4脚是开关芯片的输入供电脚,3脚是反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头雾水,没看懂。4脚是开关芯片的输入供电脚,3脚是反馈脚。

变压器34点输出5v这个电流能运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34点输出5v这个电流能运行吗

没看懂啥意思。你这个12V输出实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