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2年第24贴:拆一独轮平衡车84V1.5A锂电充电器(XVE8400150)

楼主(2022-11-09):
朋友孩子的独轮平衡车,充不进去点,说能不能帮忙看看,我说我的水平只能测一下有没有电,看看电源电容鼓包了没有,深度维修整不了~
朋友拿来了,测量有电输出,想着看看是不是电容不行了,拆看电容也都好着呢~
电源好着呢,应该是火星车的问题,这个还是算了,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84V,1.5A的电源吧!平时电动车的充电器最高也就见过72V的,这个厉害,84V。
上图

电源个头很大,比一般的笔记本电源大很多很多

品牌,参数,厂家信息等

脚垫下有四颗螺丝,很容易拆开

供电插头是2芯的,无地线,是不是这个原因2个Y电容省掉了。其他基本的保护该有的都有

大电解150uF的,这货理论上126W,变压器上标的125W

输出电解2个330uF100V的

背面

分左右拍一下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再说说这个独轮平衡车,这个车看着一个轮,踩在脚下,夹在两腿之间,实际是左右两个轮,只不过两个轮并在一起,看着像一个轮。
OK,发帖完毕,请欣赏~~~

网友A:
这是多大电池的

网友B:
这个84V和72V我理解是一样的,一个按标称电压3.6V*20=72V,一个按充满电压4.2V*20=84V。

网友:
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
没有平衡车  差评   没有平衡车  差评

网友:
再说说这个独轮平衡车,这个车看着一个轮,踩在脚下,夹在两腿之间,实际是左右两个轮,只不过两个轮并在一起,看着像一个轮。

网友:
72V电池,84V充电电压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可以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C:
这个接口不是IBM有段时间用的吗?怎么会用这种电脑接口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大电池的

独轮车没拆,不知道电池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84V和72V我理解是一样的,一个按标称电压3.6V*20=72V,一个按充满电压4.2V*20=84V。 ...

原来如此,学习了,学习了

楼主:
木有,真滴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口不是IBM有段时间用的吗?怎么会用这种电脑接口费解。

现在很多联想的本本都用这个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联想的本本都用这个口

我是说, 用在电脑上不奇怪。
只是平衡车上用这种口少见,因为要考虑防水密封,还要考虑检测线,一般都用航空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 用在电脑上不奇怪。
只是平衡车上用这种口少见,因为要考虑防水密封,还要考虑检测线,一般都用 ...

不好意思,理解偏差。
插头设计成这样的,那估计插座端还有一个防水塞吧!

网友:
独轮车没拆,不知道电池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