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RDT单通道的坏块过多

楼主(2022-11-09):
萌新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淘宝买的某256G盘在半个月前都还行,最近突然出现掉盘的问题  用开卡工具自动开240左右 但是写入过80G以后直接掉盘 跑RDT出现以下结果
使用RDT标记坏块只能开50G左右 (SM2258XT_TSB-BiCS3_PKGU0105A_FWT0910A0)
之后无奈只能用CE组态关闭CH1开120左右  难道这盘只能当120开了么

网友:
没过保换啊

网友:
这个好像slc模式没提示出错,干脆开成80G slc盘

网友:
看看read fail ecc是多少啊,有可能是一片闪存要挂了

网友A:
TLC ECC 35原厂正片才敢这么校验。一般不是原厂正片起码60起步吧。

楼主:
卖家跑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C ECC 35原厂正片才敢这么校验。一般不是原厂正片起码60起步吧。

黑片能过30的多了

楼主(2023-02-17):
cao 放了一段时间后 RDT又过了  就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