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四块五毛钱的温湿度计:目博士MBOOS MBS-7温湿度计

楼主(2022-11-09):
上个月在咱论坛数码值得买里看见的温湿度计,到手四块五毛钱,因为疫情的原因,快递在路上耽搁了,昨天才蛄蛹到我这

型号被贴纸盖住一半,不过还是能分辨出来是MBS-7

总共就这些玩意

mini型的说明书

标称的精度是温度±1℃,湿度±5%

牌子是目博士,商标是MBOOS,开始怎么看都像MB005,屏幕可视角度不错,各个方向看屏幕都能看清

背面开孔比较多,方便空气对流

一个角上有个凹槽,方便指甲伸进去开后壳换电池

后壳比较紧,指甲得长一点才好抠开

这个是普通版的,另外还有一种蓝牙版的;湿度是靠湿敏电阻,温度是靠热敏电阻(图中左下角R3),跟专用的温湿度传感器的那种温湿度计比较起来,显得比较简陋了,说到底就是把那种带温湿度显示的时钟简化了一下,做成了mini版的只显示温度湿度的小玩意。
板子是靠四边的卡扣固定的,用镊子一个边一个边的撬,慢慢就能把板子抠下来

板子这面除了牛屎啥也没有

电池用的是2032,还不知具体的续航如何

塑料比较脆,抠板子的时候,倒底是断了一个卡扣

到手之后和小米温湿度计2放在一起,静置了几个小时,以小米的为基准,目博士的温度误差始终在1℃以内,湿度误差始终在5%以上(大致分布在6%~8%的区间),四块五毛钱的东西不能要求太多,以后给它上面贴个纸条写上误差,也不是不能用

要想薅着羊毛就一定要打开探照灯,然后瞪大火眼金睛仔细找才行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点赞》和《收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调整R2将湿度误差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R2将湿度误差降低。

好主意,待我看看能不能修正这个误差

网友:
还有蓝牙版的,做工比这个好一些,是数字传感器了

网友:
楼主的湿度算是比较准的了,
我在淘宝撸了这款这款稍大的,现在正确的湿度是88,
这个是74,两外一个68

网友:
大半夜的不睡觉
测一下,尿炕的湿度

网友:
也不是不能用,可怜我两个小米蓝牙和一个得力搬家忘带了

网友:
性价比不错,精度还行

网友:
淘特养鸡正在整小米2,不过20块红包更吸引人,前段时间整的2032充电套装可以用了,这东西看看有个数就行了,精度不要太在意

网友:
wechat_upload1667948684636ae08c2f4ed

网友:
我也有个一毛一样的,和测温枪打出来的非常接近

网友:
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各个房间放一个看看取暖的温度误差大是不是得把牛屎给刨了

网友:
精度不错值得买

网友:
竟然是三码齐全的高端正品,不过这回猴哥的8025就没办法用了吧。

网友:
温湿度计小米不是大哥:以小米的为基准,目博士的温度误差始终在1℃以内。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精度还算是可以了!

网友:
俺家卡车队已出发前往提货,请船长提前打包备好,可以免200大洋。

另外瞧瞧俺的都不用电多环保

网友:
楼主的说不定这个湿度更准确呢,也有一个这样的mini型,品牌不一样,和家里那个大的胜利温湿度电子表对比,温度基本一样,放同一位置湿度差1-2个数字

照片上看不出大小,收货后发现很小,是个mini型的,放干燥箱也挺不错

网友:
牛屎芯片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