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桌虎钳断裂后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2-11-09):
前几天,我在用桌虎钳压一个东西的时候,有点偷懒,没有到楼下车库里用大的虎钳,就用楼上房间的小桌虎钳压的,谁知手柄扳了一下,还没有用多大力,就感觉一下子阻力变小了,低头一看,在小虎钳的最容易断的地方裂开了,

这个小虎钳全新的也就30元左右吧。当时想扔了重新买一个的,后来想了这个虎钳只是夹一些不太受力的东西,完全可以修复一下。
修复的话有多种方法,一种是焊接,因为虎钳的材料是铸铁,焊接有点困难的,用电焊的话还要用含镍的焊条,不可能买一根,买一盒的话成本不少,没有意义而且我的电焊水平自认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另外一种就是用铜钎焊,这个可以完成,不过那个焊接好后焊瘤也难看,虎钳的受力部位可能还会再断开的。思量再三,决定采用加压板并用螺丝固定的方式,因为在虎钳的这个拐角处主要是受的拉力,而铸铁的抗拉强度并不高,里面用钢板后可以增加抗拉强度,用螺丝固定可以比较方便的加工,准备在最后固定时再用那个铸工胶加固一下。第三种方法可能就是纯胶水固定了,不过如果是在断口处直接用胶水固定的话,通常胶水固定的抗拉强度不是太高的,还是应当在断口处贴上加强板用胶粘接,这样就是受的剪切力,通常胶水粘接的话,抗剪强度是高于抗拉强度的,这个基本上和我前面说的第二种方法差不多了,只是少了一个螺丝固定,所以综合起来,决定采用增加夹板,并用胶水粘接再加螺丝固定的方法。
里面用的夹板就从角铁上截取了,螺丝在网上下单了M3的沉头内六角12。9的螺丝,强度足够了。昨天螺丝到了货了,今天开干。

下面说一下维修的过程,主要是里面的一些细节,有助于提高维修的质量。首先用角磨机切割角铁,截取大概的形状,然后先在断开的虎钳的边缘处的加强筋上打孔,我是用的M3螺丝,所以先打2。5的孔,再打沉孔,然后把夹板用大力钳固定在虎钳的断口处,再通过虎钳上的孔在夹板上打孔,这样可以保证孔的位置精度,然后在夹板上攻M3的丝,然后把虎钳上的对应的2。5孔扩到3。0,这时可以用螺丝固定这个夹板了,然后再把断的另一段拼接好,再用大力钳把夹板和断的地方夹紧,同时外面再用C形夹把断口处压紧,让断口处紧密贴合,然后先打2。5的孔,在平板上攻丝,虎钳上扩孔到3。0,这样加工可以保证螺丝孔上下都能对齐,而且断口处基本上严丝合缝。就是有点麻烦。

全部平板打好孔攻好丝后,就可以预组装起来了,然后划线打磨,再把虎钳里面打磨平整,夹板上也用百页片打磨一下,最后清理干净,把铸工胶调好,涂在夹板和虎钳的拼合处,断口处也涂上,然后就是上螺丝坚固了,最后清理一下胶水,就是等24小时让胶水达到最大强度了。

到此小桌虎钳基本上算是满血复活了。

网友:
不是双面夹板吗

网友:
这个地方断是通病,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没这手艺,是找人焊接的

网友:
强度够不够?

网友:
最牢的还是还是焊接,合适的焊条,焊透了,打磨好,强度会很高

网友:
铸件又是最薄点。

网友:
好手艺,镶嵌在内部,打磨很费事

网友:
厉害,要我就是报废了

网友:
铸铁粘接加夹板是最靠谱的作法。焊接不行,用不长。

网友:
搞得不错,手艺很好

网友:
好办法,处理得也很完美

网友:
复活了,受力不能太大

网友:
手艺不错啊,完美修复,不用太大力的情况下完全够用了

网友:
设计不合理 夹紧后受力韧性强度不够就断了

网友:
还是太便宜没好货了,我买过一个小台钳,20年前就挺贵的,上海产的没断,那时质量其实已经不太好了,两个钳口不平行,我那时也没注意,后来在钳口后面垫平的,有机会上铣床铣平,也懒得搞能用就行。

网友:
最受力的地方这么薄,难怪容易断

网友:
我的小台钳加东西用力大了,断了,然后用哥俩好粘了一下,继续将就用

网友:
这个小台钳不能干大活,稍用点力,这儿就会断,我也断过一个

网友:
修的像模像样,厉害!!比原来更强劲了~应该说桃酥铸铁不适合做虎钳,我们实习时都是用a3钢拼接钳体。45钢做口。
这是扳工件扳掉下巴了吧?单纯夹紧的话受压力不会断的,或者原本有隐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