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小米65寸电视,黑屏有声怎么搞定

楼主(2022-11-09):
各位大神,家里电视最近坏了,开机闪下小米标,就黑屏了。拆开看看也没啥焦糊的迹象,哪位大哥帮忙看看,换掉哪块板子能解决问题。配件深水宝有售,但是不懂要换那一块

网友A:
有声音没图像是不是背光的问题,可以用手电筒看下屏上是不是有影子

网友B:
主板的问题,逻辑板应当是正常的。

网友:
图片少,而且没拍到点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问题,逻辑板应当是正常的。

用遥控可以听到选项的声音,乱按一通还能启动app,才知道有声音

网友C:
主板逻辑板都买,换完不就知道哪块板子出问题了?然后好的板子退掉,搞定

网友:
背光灯条容易坏,检查一下

网友:
同意2楼的做法。

网友:
自从有了LED背光,屏的问题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逻辑板都买,换完不就知道哪块板子出问题了?然后好的板子退掉,搞定 ...

有些卖家不支持七天无理由

网友:
从你的故障描述判断,背光灯的概率比较大,深化一步判断,可能中间坏了一灯珠。先查所有电解电容吧,然后测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声音没图像是不是背光的问题,可以用手电筒看下屏上是不是有影子 ...

电筒打光有影子,接着怎么搞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筒打光有影子,接着怎么搞

大概率是灯条不行了

网友:
板子以外的地方的洞洞里应该有光亮吧?如果没有就是背光的问题了。

网友:
电筒打光有影子,那就是背光不亮了,可能是灯条,也可能是背光驱动电路。

网友D:
我奇怪的是有问题不是第一时间送售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奇怪的是有问题不是第一时间送售后么???

都过保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过保了

这是打手电时屏幕显示状况

网友A:
有影子说明其他都正常,就是没背光,查背光LED和驱动电路。先量下看背光LED驱动电压正不正常,估计大概率是其中几个LED坏了。貌似电视的背光LED不怎么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子说明其他都正常,就是没背光,查背光LED和驱动电路。先量下看背光LED驱动电压正不正常,估计大概率是 ...

拆屏工具和灯珠已在途。。。。。,老天保佑一次成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