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Raid卡,最多能支持几个t的容量呢?

楼主(2022-11-09):
这里有在NAS上玩Raid卡的朋友么,
你们玩的哪种Raid卡呢

网友A:
2308 16T就支持。

主要还是要看卡支持多大的硬盘。

NAS支持是看盘位支持的。

网友:
看你卡的芯片支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8 16T就支持。

主要还是要看卡支持多大的硬盘。

2308 支持几块16t盘呢?

网友:
只要你能够买得到的硬盘,多大的应该都可以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8 支持几块16t盘呢?

能正常识别到一块。就可以正常识别到8块。

网友:
这个是看raid卡的型号能支持多少

网友B:
好用的卡有哪些,系统盘是不是不用在raid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用的卡有哪些,系统盘是不是不用在raid里面?

NAS系统都是软raid,cpu占用高,说白了就是要求高。
然后io容易受限,不如硬件raid后再用

网友(2022-12-15):
hp 420都能支持到单盘16T,更不要说其他的了

网友C:
真的需要装几个16T的硬盘,还会在乎NAS的价格吗?
直接选用带硬件RAID的NAS,我估计,你装几十个16T的硬盘都没问题。

网友:
HBA模式 其实还好,LSI 2308 之类的就够了

卡 raid模式,要记得是带x GB缓存的卡,不然没意思

网友:
如果使用raid卡➕硬盘笼子模式,硬盘数据无上限。
目前浪潮的5270m3的硬盘笼子,可以串联。

网友D:
10年前的raid卡一般可以带256个盘了,现在更多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年前的raid卡一般可以带256个盘了,现在更多拉

主板最多只能接6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需要装几个16T的硬盘,还会在乎NAS的价格吗?
直接选用带硬件RAID的NAS,我估计,你装几十个16T的硬盘 ...

哪种NAS支持安装几十个16T的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