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2 5.2A电池 拆解改充电器散热

楼主(2022-11-09):
刚刚到手的大有5282,一机一电一充一包693元。 本来打算拆开加平衡充接口的,但是内部空间太有限了放弃(我不想在电池外有一个尾巴,那样不安全,而且会碍事)。

楼主:
原包原封贴纸。。。

楼主:
先充电再说。。。充电功率最大达到41瓦,没有虚标。

楼主:
充电完成,但是我发觉标充温度有点热啊,现在的温度20度,夏天肯定温度更高(当然不改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要求高所以顺手就改了)。最要命的是因为电池在上,充电器散发的热量传到电池组了,电池组也有一点点温度,这样怎么行呢,必须改善一下。充电器底板打孔无数,加强空气对流。不得不说,大有充电器非常良心啊,这个40瓦的标充20元钱包邮(咸鱼还有更低的),190W的闪充120元钱包邮(其它家的闪充都是200元以上),就品质和价格来说吊打一切山货充电器。东成03-13配的标充还是45元钱。

楼主:
电池组四个角贴硅胶贴。

网友A:
竟然怀疑厂家的能力。

楼主:
重点来了!!!改变充电器传统放置方式!电池在下面,充电器在上面!这样的好处就是充电器的热量绝对不会传导给电池组。充电器的热量直接散发到空中去了。

网友B:
怎么也得75W的充电器,大有也太坑了!

网友C:
厂家让你三年坏,能用决不超36个月

楼主:
拆电池组。最新的5.2A国产电池用的是亿伟锂业(上市公司)的EVE25P,10C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怀疑厂家的能力。

我怀疑厂家的什么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也得75W的充电器,大有也太坑了!

75W的也有啊(40元钱),我自己选的40瓦标准充电器。不算坑吧,大有标准充20元钱,东成03-13的标准充45元,我怎么感觉东成更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让你三年坏,能用决不超36个月

这个问题不好说,质量是一方面,个人怎么使用才是最关键的。

楼主:
到手时电池只有一格电,拆开测量了一下电池电压,非常一致很不错。

网友D:
买这这个电池配闪充应该充的快。

楼主:
电池组标记都做好了,本来打算改平衡口接口的,由于空间限制放弃了(也不想电池组外面拖一条小尾巴)。

楼主:
重点来了!!!大有5.2A电池组连接片用的是厚度0.2毫米的紫铜镀镍片!!!用刮刀刮开的图片。我在牧田德伟的某些型号上看到也是紫铜镀镍连接片。重载工具的电池组用紫铜镀镍连接片是必须的(也是大厂家负责任的表现)!!!

楼主:
连接电路板的是0.3毫米镀镍钢带(几乎不太可能用纯镍带,纯镍带的价格是几百元一公斤,比紫铜贵好几倍),不过这里厚度更厚宽度更宽,用镀镍钢带也不影响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这这个电池配闪充应该充的快。

嗯,后面打算还是买一个闪充,偶尔有急事就用闪充,平常我还是用标准充(这样对电池组寿命有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75W的也有啊(40元钱),我自己选的40瓦标准充电器。不算坑吧,大有标准充20元钱,东成03-13 ...

我觉得应该统一提供75W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