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准备做一个一体集成多功能维修电源。师傅们有好的建议提一下。

楼主(2022-11-09):
  用现有的零件做了一下效果图。一个是用5kw的电磁炉壳子做,一个是定做箱子。电流表一个是1a的一个是3a的。修手机用的。还有什么常用的功能需要加进去吗?

网友A:
我敢打赌,一定会有灯泡!

网友B:
居然没有两孔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有两孔座。。。。。。

有的。只是做一个示意图。大概是这样的。有小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敢打赌,一定会有灯泡!

对的还是两个灯泡。外置隔离电源。

网友:
t12接口,库伦计,交流电能表,电子负载,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

网友C:
搞台高电压的可调电源  可以省掉很多东西  可以简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台高电压的可调电源  可以省掉很多东西  可以简洁很多。

已经是60v的。再高点。占时是用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是60v的。再高点。占时是用不到。

高电压直流 就能直接带载开关电源了 ,隔离电源电源和串灯泡就可以省掉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直流 就能直接带载开关电源了 ,隔离电源电源和串灯泡就可以省掉了 。 ...

300V3A的直流电源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直流 就能直接带载开关电源了 ,隔离电源电源和串灯泡就可以省掉了 。 ...

我是防炸的。不是说全部防,我感觉能防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直流 就能直接带载开关电源了 ,隔离电源电源和串灯泡就可以省掉了 。 ...

这个3百伏的。还没有试过。

网友:
放到店里不动的话用变压器 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V3A的直流电源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头 做日常维修 这样的足够了

网友:
做出来后接线图发下,我也搞个,不过看起来好像好大比较笨重

网友E:
用处相当大的,而且影响维修人员安全的,非常重要的隔离变压器没有加进去啊最好是那种同时有220V和110V双输出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处相当大的,而且影响维修人员安全的,非常重要的隔离变压器没有加进去啊最好是那种同时有220V和1 ...

加进去了。外置2000w的隔离变压器。我有3个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