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垃圾堆里捡的正泰3p断路器,能当成3个1p使用吗?

楼主(2022-11-09):
路过一个加工厂,门口垃圾堆里看到一个 3p的断路器,捡之。量了一下是好的,不知道为啥扔了。下面卡扣没了,估计是砸拆,

拆掉铆钉,得到3个1p断路器,和空芯铆钉杆

这玩意儿能当1p断路器用吗?或者把2个连起来,当成2p断路器用?

网友:
你真聪明的,

网友:
垃圾堆里也能捡到宝贝。

网友A:
最好不要家用   分断电流不适合家用

网友:
15A的,还是有点用的,用于电动车总闸开关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家用   分断电流不适合家用

c型15a家用可以,,

网友:
3P就是3个1P组成的,C15,3KW,家用刚好

网友:
好的,能用就行,,

网友:
你真是人才啊,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我捡了个施奈德的

网友:
这种成色是不是备用就好

网友:
这成色,,估计触点都黑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这都能捡的着~测下通短,能用!

楼主:
看着像是2p的了,侧面丑了点,触点是铜的,像正品

网友:
估计带负载不行了,不信拆开看看里面触点,还有反应弹簧啥的。

网友:
对付用,别用在重要场合

网友:
触点是铜的,像正品

网友:
实际上3P的用到2相电有一路空着不用也是可以用的,只是这个开关的可靠性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