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修个有待机不启动的某华电源

楼主(2022-11-09):
不会分析电路,某华的电源,量绿黑有待机,短接绿线继电器有保护动作,拆下nfc校正芯片小板,看到一155贴片发黑,换掉ok。厂家串多几个电阻可能就不会坏了。

坏件

做工还不错

短接启动,修复ok
end

网友:
NFC?PFC?电压检测吧,这类大阻值电阻很容易出问题,有的是自身损坏,有的是背胶漏电

网友: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捡过这样的漏?

网友:
我也有个振华电源,电线比较硬,而且SATA接口会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漏捡大啦!

网友:
买个好电源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