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C+ 终究还是崩了,求救

楼主(2022-11-09):
昨晚用着万用表,停了段时间,他自己自动关机
再用时转动旋钮重新调到电阻档,这时出问题了,随机二十几兆欧电阻,有时候三十几兆欧
哪怕不插表笔也是
插上表笔短接后,迅速降低读数到十几欧姆,然后缓慢降低到个位数,
数字越小,速度越慢,最慢时几秒钟降低0.1欧,一直降低到0.6欧就不动了
插孔直接拿的短接端子,没有线,毫欧级别的电阻
以为是转盘上油有关,凌晨一点多拆机清理转盘油,装好后故障依在
放了一晚,目前故障依旧,求救

网友A:
有没换新电池试试,可能电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换新电池试试,可能电力不够。

晚上回去看看,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回去看看,谢谢回复

同意上面的意见,如果不是带强电负荷拨动转盘,那受外在因素损坏的可能性较少。

网友:
返厂试试吧  136较真的话,做工很普通!

网友:
我的低价 UT自动档 UT136A,
使用几年了,依然完好。

楼主:
换电池也不行,依然这个情况
刚刚又买了只136b+
到时候把主板换进去返厂吧
这只被我挖洞了

网友B:
你是在什么档位自动关机的?当时有没有连着较高电压?
136+的保护电路基本上是够用的,但并非完美。

网友:
电阻档这个现象,说明保护电路有击穿的器件,先检查保护三极管。还有没有更多的损坏部分还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什么档位自动关机的?当时有没有连着较高电压?
136+的保护电路基本上是够用的,但并非完美。 ...

就在电阻档自动关机的,当时在做表笔,没有电压和电流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池也不行,依然这个情况
刚刚又买了只136b+
到时候把主板换进去返厂吧

好办法,最好把序列号撕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电阻档自动关机的,当时在做表笔,没有电压和电流测试

按理说这样是不应该损坏的。具体损坏的原因我不好说。
不过从现象上看修一修应该不难。UT136+基本上沿用了ES277手册的公版电路,只是mA档和V/R/ohm共用在拨盘上有些小的调整。
Q8/Q9与Q10/Q11应该至少有一对已经击穿。这是手册上的位号,板子上实际位号应该不同你沿线走一遍应该就能找到,我就不拆自己的表帮你找位号了。先量一下确认是否击穿。如果击穿就先取下来,再测试一下功能,我不确定是否还有其它故障点,要看进一步的测试结果。如果没有了再补上。另外如果损坏可否帮忙拍个损坏的三极管丝印?我的板子上不是2n2222而是8050,想知道损坏是否因为保护电路有降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电池也不行,依然这个情况
刚刚又买了只136b+
到时候把主板换进去返厂吧

挖洞?你修改过这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电阻档自动关机的,当时在做表笔,没有电压和电流测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这Q7/Q8/Q10/Q11这4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洞?你修改过这块表?

表壳有挖洞,等新的表回来才能测量这几个管子情况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洞?你修改过这块表?

猜测改了按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壳有挖洞,等新的表回来才能测量这几个管子情况了,谢谢大佬

没必要等,可以直接摘下来。
136c+应该是这4个,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没c+,只能看坛友的图。

楼主:
看来是改版了,你说封装不一样,这数量都变了
要是被击穿也是静电击穿了
实际上表依然能测量电阻,只是误差大概在10欧姆左右
外壳打孔是加了一个开关,切换晶振的,4m\8m
现已换回4m
目前情况是表反应明显变慢,之前如果是每秒钟刷新3次,那么现在每秒钟大概只有1次多点点
而且短接表笔后,阻值降到10以内时,可能不止2秒钟刷新一次,一直慢慢降低读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改版了,你说封装不一样,这数量都变了
要是被击穿也是静电击穿了
实际上表依然能测量电阻,只是误 ...

我没说封装不一样,我提供的图分别为b+和c+的。
改晶振……,虽然我特别反感改8M但只改晶振是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的,有可能是你的改装造成了其它什么问题。这就不是我能分析的了。前面的建议只基于未改造过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说封装不一样,我提供的图分别为b+和c+的。
改晶振……,虽然我特别反感改8M但只改晶振是不会导致这 ...

改晶振有一段时间了,使用时也没摔过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