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屏LED时钟时间存储疑问!

楼主(2022-11-09):
这是一个大屏的LED时钟,长度约1.5米,是10多年前的产品,组装件集成度不高。断电好多天后,再插电,时间显示还是正确的。但主板上没发现电池,没有电池,也没有联网授时的元件,怎么保持时间正确?就是有一个方形元件,不知是不是电池(第二张图片中方形元件)。请内行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图一单片机右边的黑方块是什么?

有的时钟基准自带电池的。

网友B:
有一个方形元件,不知是不是电池(第二张图片中方形元件),答案是肯定的,但它不仅仅是电池,而是一种全集成的芯片,内置温度补偿,晶体振荡。

网友C:
DS12C887

用于显示日期时间的仪器
·可计算到2100年前的秒、分、小时、星期、日期、月、年七种日历信息并带闰年补偿; ·自带晶体振荡器和锂电池。在没有外部电源的情况下可工作10年;

网友:
REAL TIME,估计是内置电池的,拆开看看

网友:
某宝3.5一个还包邮。。。

网友:
DALLAS 887 那个就是时钟模块,内置电池的。

网友:
自带晶体振荡器和锂电池。在没有外部电源的情况下可工作10年;

多年前的老技术都这么厉害

网友D:
搬一下某高手的图

网友:
DS12C887内置电池,精准度好像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单片机右边的黑方块是什么?

有的时钟基准自带电池的。

那是一个DC-DC模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方形元件,不知是不是电池(第二张图片中方形元件),答案是肯定的,但它不仅仅是电池,而是一种全集 ...

非常感谢,解答了我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12C887

用于显示日期时间的仪器

谢谢回复,解了我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搬一下某高手的图

谢谢搬运,生动形象的图片!

网友:
断电能用10年啊!也牛!

网友:
内置电池的

网友:
DALLAS是个内置电池的时钟模块,估计没电了,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没有神器8025T精准?

网友:
没猜错,就是藏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