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一体机换硬盘,差点儿翻车

楼主(2022-11-09):
单位的联想的一体机,使用人总是说慢,心一热自己动手换个SSD吧,拆过联想更早的一体机,好拆。
这个型号的不太好拆,支架去掉,我是用卡片撬缝隙,把屏拿掉的。
忘记拍照片了,后来补的关键位置。
咨询个问题:我用的飞线专用铜线,说是不用刮外面的漆,可是我在焊接的时候不好焊,最后还是刮了才好焊接,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1、整体外观,上面的摄像头不用动它,里面固定的真牢固。

2、拆开后整体图片,硬盘右边的金属板里,还有个金属底壳,还起到了屏蔽做用。
就是这一步,拆屏的时候最后一点不好拆,用力大了,把屏线拽坏了。
注意:一定要在半掀开的时候注意线,先把线更松了。

3、损坏接头,来个近距的。

6、维修完毕,凑合固定。手上只有白菜白光(尖头),镊子,小刀,高温胶带,不好用的放大镜,还好找到飞线专用的0.5铜丝和胶棒。本来换个硬盘的事,飞线让我弄了2个小时,主板12个点,插头上12个点,烙铁头有点儿大弄到崩溃,还有一根固定后发现不通,还好插头上没接线。主板上12个点,好像从左向右数第10个点,插头没有线。

楼主:
我记得是保存的草稿,怎么变成发布了?

补充内容 (2022-11-11 16:56):
联想的一体机 扬天S4350

网友:
就是普通漆包线。如果不刮,要400-450才好焊。挂了320-380都能上锡了

网友A:
热熔胶工艺啊~

网友B:
单位的东西,除了练手,不如让外人来收费修。否则会变成二师兄的。

网友:
还好没有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的东西,除了练手,不如让外人来收费修。否则会变成二师兄的。

有道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翻车得赔,就麻烦了。

网友:
改装有风险,容易费力不讨好

网友:
单位的东西不要轻易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工艺啊~

手上没有东西,还得赶紧弄好,只能这样了。如果像修手机那样,补焊点更好。就是没有绿油。

网友:
还好没有翻车。

网友:
是啊~单位的东西少动或不动手!

网友:
还好pad点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工艺啊~

热熔胶,用途极广的“万能胶”啥都能粘,然而啥都粘不牢!

网友: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折腾呗

网友C:
暴力拆机来,连接头扯断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暴力拆机来,连接头扯断来?

是的。拆外壳,最后一点弄不开,用力大了。底座直接扯掉了。
应该拆开外壳,有缝隙时,先把屏线拆掉。不小心来个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是给下一位拆机的人挖了个大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