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为什么现在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没有快充呢

楼主(2022-11-09):
目前市面上使用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配置的充电器基本都2A或者3A的很少有大电流的。
理论上讲电动车锂电池都是动力电池应该可以大电流充放电。
例如48V12Ah的放电电流能达到30A也能够到2.5C,为什么充电速度都在0.1-0.2C之间的,如果有快充的那不就可以充电五分钟骑行好多公里了。

网友: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还是比电动汽车差的,一致性不会太好,均衡措施也不强,没有电池管理系统,大电流充电体质差的电池会先充满然后保护板来不及均衡只能断开充电

网友A:
可以用大电流充电,但是要换充电口的保险丝,否则直接就烧断充不了了,还有就是线有点儿细,会发热!
公共车棚的充电桩支持的功率也就300W左右,再大你就用不了了,直接断电!不信去试试

网友:
我给我的电动两轮车配置了10A的充电系统,心想着急充电的时候可以2小时充满。
可是事实是,除了测试,我重来没用过,一直都是用的2A的充电系统,一晚上就能充满,有啥不够用的。

网友:
不快充还有那么多自燃的,快充还得了。。。

网友:
技术上没问题,但是通常电动车的电池都很便宜。
这个肯定还是电池质量问题,小电流都到处是自燃,大电流不知道会什么样。

网友:
只是沿用了铅酸的充电器而已,技术上不需要多大的改动。
二是价格,大功率的价格贵的多。
三就是安全了,手机的快充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首先大电流充电器比小电流充电器贵多了,车上连接器,电线,空开,保护板电芯都要更换,成本要翻好多倍,这样作出的电瓶车只适合发烧友当玩物。
低电流下保护板上有均衡电路在工作均衡电流大概不到20ma,用慢充充一次电4到五小时可以均衡80mah到100mah容量造成压差。
但是换成2c 3c快充,那么均衡时间只有
不到一小时甚至半小时,那么只能均衡10
mah到20mah容量造成压差。
想解决压差问题就需要使用更好的均衡板或者性能一致的电芯。但这些都会造成额外成本,可能为了解决这么点小问题成本直接翻翻,就是a级电芯,b级电芯甚至c级电芯之间价格差异,用户感受不到区别。厂家做出的产品没有竞争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大电流充电,但是要换充电口的保险丝,否则直接就烧断充不了了,还有就是线有点儿细,会发热!
公共 ...

我们车棚支持900w,1元4小时,我都用60V10A 充电器,小程序显示700+w,反撸了充电桩……

网友:
7楼正解!有10A的充电器卖呀!电动车锂电池算不上高倍率电池,但是1C充电是没问题的,锂电一般都有保护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车棚支持900w,1元4小时,我都用60V10A 充电器,小程序显示700+w,反撸了充电桩…… ...

还能反向撸充电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反向撸充电桩???

一块钱将近三度电了啊,家用谷时电价也要三毛多的吧,因为充电插座小电流时就关闭了,所以基本持续700w+啊

网友:
咋没有快充?看看我这个

现在是20A电流,也可以急速30A,我不急,我慢慢来

网友:
大电流的应急可以用用,,平时不着急的情况下还是慢充来的好点。对电池和安全都是有好处的,快充伤电池寿命

网友:
成本,成本,成本

网友:
安全,成本,寿命统一考虑的吧

网友:
小牛锂电池的充电器就能到10A的啊,功率能到800w,价格200-300块钱,不知道算不算快充

网友:
大电流充电器成本高,不愿意给你配!

网友(2024-08-29):
一是安全,小电流比大电流安全,二是成本

网友:
这个有快冲,无非是钱到没到位的问题